合众达510仿真器如何烧写TMS320F206

楼主(2014-09-02):
真心请教各位前辈,我用仿真器是合众达510Plus,软件装过ccs2.2和ccs3.3,里面都没有F206芯片支持,请各位大大们指教,哪个版本的CCs或CC支持这个芯片?软件需要运行在什么系统下?十分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A:
安装最新版的CCS吧。6.0版本。
安装的时候记得选择DSP相关组件

网友B(2014-10-24):
很老的芯片了。需要一些方法烧写。我费了好多时间烧写成了。

网友C:
都不生产了只有军品的用并口的工具老版本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