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串口间隔1S发送数据但是出现不稳定情况

楼主(2014-09-0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串口接收发送端的数据,发送端每隔1S发送一次,发送端发什么数据接收端就接收什么样的数据,设置的时间是1S发送一次,但是在串口助手上看接收到的数据,发现数据有时候会2S钟接收一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请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设定时间1S是不是误差太大? 电脑很忙? 换电脑试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定时间1S是不是误差太大? 电脑很忙? 换电脑试试呢?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时间1S是不是误差太大? 电脑很忙? 换电脑试试呢?

我用的单片机定时器,1S发送一次数据,应该不会是误差的原因吧。您说的电脑忙,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呢。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呵呵,谢谢。

网友C:
有可能是你发送的数据过多或者波特率太低,一次的数据发送长度超过1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你发送的数据过多或者波特率太低,一次的数据发送长度超过1秒

数据就3个字节,应该不是这个原因。谢谢你。

网友D(2014-10-13):
电脑串口助手不同,可能是串口助手显示的问题,有些串口助手通过查询显示,本身就存在大的误差,换一个串口助手试试。像格西烽火串口助手之类的,功能比较强大,不错。

网友E(2015-04-24):
您好,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