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CCS2.2 for 6000的flashburn安装后在tools菜单下没有flashburn

楼主(2014-09-02):
我想烧写DM642的程序到flash里,可是CCS2.2中找不到已经安装的flashburn插件,换了好几个版本的flashburn都不行,除了安装flashburn插件烧写flash,还有别的方法吗?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DM642自带内部FLASH吗    还是外扩的程序存储区呢
如果是外扩flash  肯定是没有flashburn这样的插件
不像c2000   你在确认一下

网友B:
不太清楚 帮忙顶

网友C(2016-06-14):
点击Help->About...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打开Component Manager,在Texas Instructs Incorporated中勾上最后一个FlashCmd Control保存,CCS重启后就好了,截图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