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E02Z: 写EEPROM操作与中断(已解决)

楼主:
最近做项目时,遇到一个问题,写EEPROM时,转速测量(利用FTM输入捕获功能)不准确,其他时候一切正常。猜想原因是写EEPROM时,其他中断被屏蔽,以避免中断响应函数也进行EEPROM操作,从而损坏EEPROM,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2014-09-02):
楼主你好
我记得我们以前有讨论过 KE02Z:FTM双边沿捕获测脉冲周期 的相关问题。
请问你单独测试FTM输入捕获功能准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记得我们以前有讨论过 KE02Z:FTM双边沿捕获测脉冲周期 的相关问题。
请问你单独测试FTM输入捕 ...

您好,我后来又发了一个帖子:关于MKE02Z输入捕获精度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788864-1-1.html

上面有我的例程和测试数据,还是有点疑惑,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和解答,多谢!

楼主:
看了看网上相关的帖子:在写EEPROM时,有关闭、打开中断的步骤。另外,就是有些网友说,写EEPROM之前关中断是一个良好的习惯。

希望有了解情况的兄弟解答一下,不了解的也可以讨论讨论,对大家的开发都会有好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后来又发了一个帖子:关于MKE02Z输入捕获精度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788864-1-1.html
...

好的 我去看一下那个帖子

楼主:
研究了下库代码和手册,没有发现相关说法。但我在网上搜索到相关问题及回答,STC单片机在擦除,读写EEPROM时,硬件上会关闭中断,以保证数据的存储和读取的可靠性。

这个问题很难搞清楚吗?希望各位高手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在此谢过!

网友B(2014-10-08):
楼主你好
请问3楼链接的问题解决了吗?
由于关于FTM的问题长时间没有回复所以先标示成已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研究了下库代码和手册,没有发现相关说法。但我在网上搜索到相关问题及回答,STC单片机在擦除,读写EEPROM ...

不好意思忘记回复你这个问题了,操作EEPROM时的确建议屏蔽中断。
因为Flash和EEPROM的大部分操作不能同时进行。

网友C(2014-11-10):
写EEPROM和FLASH时,都要关全局中断,如果在这些操作中进入中断,会导致烧写失败。    读的话应不需要关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