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实验】+K20开发板串口通信

楼主(2014-09-02):
看来一下串口通信,按照要求接线,可以和上位机通信,但是没有回传,谁能给看看!

串口通信,上位机收到的字符

串口通信,上位机收到的字符

网友A:
至少得贴个初始化代码吧

网友B:
我测试了串口,很好用啊,你的是什么问题,贴上代码看一下

网友C:
有米有大神测试输入捕获和定时中断的功能呀?不知道怎么配置这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了串口,很好用啊,你的是什么问题,贴上代码看一下

我用的是例程提供的代码,想上位机、下位机通信,但是只能显示到这一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例程提供的代码,想上位机、下位机通信,但是只能显示到这一步了。 ...

我试的也是例程,上位机串口工具,发什么,开发板就会返回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的也是例程,上位机串口工具,发什么,开发板就会返回什么

问题是我用的是windows自带的工具,上位机发送,下位机没有显示啊!是在CN7上显示吗?

网友D:
可能你的中断没配置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用的是windows自带的工具,上位机发送,下位机没有显示啊!是在CN7上显示吗? ...

我用的是串口工具,不是超级终端

楼主:
难道需要专门的串口收发工具吗

楼主:
我试一下串口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你的中断没配置好

中断是在下位机中配置吧,上位机好像没有中断,麻烦高人给再说的明白一些。

楼主:
是,如果使用串口调试工具,那么在上位机发送后,然后送回,会在显示屏上显示出来。但是在下位机上的LCM上是没有显示动作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如果使用串口调试工具,那么在上位机发送后,然后送回,会在显示屏上显示出来。但是在下位机上的LCM上 ...

例程上是没有显示的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例程上是没有显示的功能吧

嗯,从程序里面好像也看不出来要将上位机的字符显示在下位机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从程序里面好像也看不出来要将上位机的字符显示在下位机上!

功能你可以自己添加,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E:
九月刚好在公司实习啊

楼主:
那就好好去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