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教FPGA与DAC连接问题

楼主(2014-09-02):
新手学习FPGA,想产生正弦信号,使用ISE编程VHDL语言调用DDS模块,在Modelsim中仿真输出的正弦序列正确,我用的芯片是Xilinx Spartan6,DA转换器是DAC900U,DAC外围电路为经典电路,数据端口输入FPGA输出10bits数据,DA的clk端接FPGA系统时钟,输出端出不了波形,求教大神帮助

网友A:
先用示波器点一下看看FPGA送给DAC的线上是否有时钟和数据,另外还要看一下DAC内部的配置寄存器是否配置正确。最后再看DAC的输出

网友B:
请楼主上原理图。

网友C:
看输出速度

网友C:
若果DAC速度跟的上刷新速率

网友C:
看了一下手册 这个速度为5M  所以FPGA的速度不能太快

网友C:
还要检查一下参考电压是不是正确

网友C:
clk的输入与数据输入是否配套

网友D:
仿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示波器点一下看看FPGA送给DAC的线上是否有时钟和数据,另外还要看一下DAC内部的配置寄存器是否配置正确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上原理图。

之前不出图形,我写了个DAC接口电路出图形了,可是波形不对我传上来

网友E:
我的用cyclone 4 和 DAC904也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用cyclone 4 和 DAC904也出不来

查看时序和检查硬件吧

网友F:
看示波器好像是饱和了呀~~~

楼主:
最终查出来,是DDS输出时有符号数,而DAC不识别高位1代表负数,所以在过零点是有跳变

网友G(2015-03-31):
数据带符号问题

网友H:
嘿嘿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可以跟我说下FPGA链接DAC的问题不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