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两位的拨码开关如何实现4档电压可调

楼主(2014-09-02):
一个两位的拨码开关如何实现4档电压可调,5V输入要求可调电压0V 1.5V 3V 4.5V,我怎么接都只能接3个档,大师们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加译码器;
2变4了;

网友B:
给个最简单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最简单的电路,

哇,所谓高手在论坛,我刚才按照图接了OK,有4个档:victory:。可不可以反过来拨码开关1 2接通时0V,1 2断开时4.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译码器;
2变4了;

我只是想用拨码开关来代替可调电阻,简单的电路。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最简单的电路,

大师再帮我画两个图,例一:5V输入单开拨码开关接通NPN管导通,PNP管截止。单开拨码开关断开PNP管导通,NPN管截止。例二:信号1路是3V高低电平,2路是5V高低电平,1路信号为0时PNP管导通,为1时截止。2路信号为0时PNP管导通,为1时截止,2只PNP管分开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再帮我画两个图,例一:5V输入单开拨码开关接通NPN管导通,PNP管截止。单开拨码开关断开PNP管导通,N ...

我建议你还是自己动脑经想一想吧,不要指望任何人,相信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还是自己动脑经想一想吧,不要指望任何人,相信自己,

我自己搭的线路,图二8550关不掉,求大师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搭的线路,图二8550关不掉,求大师指点

你这样当然不行拉,要么将Q3上面的5V改成3V,要么将R6减小,
不过为什么你不用NPN管呢?用NPN管不就没有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当然不行拉,要么将Q3上面的5V改成3V,要么将R6减小,
不过为什么你不用NPN管呢?用NPN管不就没有 ...

我要在A 1输出时Q3截止,0时Q3导通,B 那一端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当然不行拉,要么将Q3上面的5V改成3V,要么将R6减小,
不过为什么你不用NPN管呢?用NPN管不就没有 ...

我在做一个感应器遇到一个问题,这里的第一张图是未改前,比如说感应器设置为夜晚模式,LED灭灯是一个慢慢灭下来的过程不是单纯的一开一关,如果此时有人在感应器感应范围活动,感应器就不会工作要等到完全灭完才会允许下一次感应,这里的图二是我加上去的,在输出LED灯光未完全灭完之前一直有一个高电平,我就拿这个高电平来控制三极管断开PD光敏二极管的电压,搞了半天没搞明白,搞的3V那一组,5V那一组又不行,5V那一组行,3V那一组又不行

网友C:
楼主如果真正理解了基极加正3伏电平信号时,三极管为何没有截止的原因,回顾一下三极管导通截止的条件,就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简单方法了。友情提示:只要在3伏信号回路中加一只非线性元件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