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m Designer V10导入问题讲解

楼主(2014-09-02):
   在学校时一直用的都是Protel99se,因为和其他软件的文件的兼容问题,譬如 AutoCAD的文件DXF 、CAM350的层文件,ADS的文件等等,感到使用不甚顺畅,后来在图书馆看到有关AD10的书籍,也就选择了AD10版本;
  AD10的出现相比之前的版本有所改进,合成的东西增多了,主要体现在嵌入式方面;

  希望和有志之士一起学习、讨论 使用AD软件中遇到的问题,共同进步

楼主:
先谈谈我的一个收获,关于Altium Designer V10软件中,protel的工程文件**.DDB的文件不能导入AD10的问题,大家在论坛里提出疑惑,我对此提供一个方法

楼主:
第一步:先检查你自己安装的软件是否 安装了导入插件;
方法是:,观看图片就ok了,第二幅图片第三行第一列 是否看到 importers

楼主:
第二步:如果你确实没有安装有插件,那可能是你再安装时没有勾选对应的选项,你可以从新安装软件;
如果再不行,你可以去Altium的官网上看看,是否有对应插件可以下载;
也可以在论坛里或者度娘 搜索插件

楼主:
先前我也遇到无法导入的问题,好在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和大家一起分享:只需左侧的 Add  不要添加,只添加右侧的Add文件即可,一路Next就ok,大家可以试试,如果不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A:
現在使用AD14中...
基本上安裝時,建議都把插件安裝上,免得什麼功能都不能用,才在怪東怪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現在使用AD14中...
基本上安裝時,建議都把插件安裝上,免得什麼功能都不能用,才在怪東怪西的... ...

给个14的链接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步:如果你确实没有安装有插件,那可能是你再安装时没有勾选对应的选项,你可以从新安装软件;
如果再 ...

我打开时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