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型直流电机扭力及距离控制

楼主(2014-09-02):
请教大侠,我想自己用一个微型直流电机做个检测螺纹的小装置,在电机轴上套个螺杆去检测螺纹,想可以手动调整电机的扭力,是调整电机两端的电压就可以了吗,另外还想设定螺杆旋进螺纹里的距离(比如旋进2mm之类),请问这个好实现吗,还是需要找这方面的传感器。

网友A:
通常改变直流电机两端电压可以改变电机扭矩(注意不是扭力),但二者未必成正比。
控制旋进螺纹的距离,显然需要知道螺距、螺纹头数和旋转角度。这是理想情况,还没有考虑螺纹的间隙。

网友B:
通常改变直流电机电流可以改变电机扭矩,二者成正比关系(不考虑摩擦阻力)。

楼主:
扭矩控制是不是就用PWM信号驱动H桥来控制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C:
通常改变直流电机电流可以改变电机扭矩

楼主:
螺杆旋进距离能不能用测距方法实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杆旋进距离能不能用测距方法实现呢

用测量旋转角度的办法更简单。

楼主:
请教maychang老师如何测量旋转角度呢,是用哪种器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maychang老师如何测量旋转角度呢,是用哪种器件

螺杆旋转一圈,前进的距离叫导程,根据这个导程就能算出了。

网友E:
有几个需要确定的问题:
1、你已确定小电机套螺杆为一个组件,螺母为另一部件,请确定是将螺母用某夹具夹紧后套向固定的旋转着的电机螺杆,还是电机螺杆可沿导轨移动靠向固定的螺母。
2、检测位移的器件用接触式的还是非接触式的。
3、检测精度要求,误差可允许多少,这将决定检测系统的复杂程度简单的只要一个限位开关即可,复杂的要用电子线路器件。
至于电机的扭矩大小控制,转速控制都是相对简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几个需要确定的问题:
1、你已确定小电机套螺杆为一个组件,螺母为另一部件,请确定是将螺母用某夹具夹紧 ...

1,小电机套螺杆为一个组件,螺纹孔为另一部件,是想做一手动检测螺纹装置,一手拿螺纹部件,另一手拿小电机部件靠向螺纹部件,在螺杆进入螺纹时,如果螺纹不匹配可以让电机停下不继续让螺杆往螺纹里面进。
2,接触式和非接触式的哪种比较容易实现呢
3,我想可以设定螺杆旋进距离是1mm整数倍(1mm,2mm,3mm....10mm),设10个档位。

网友E:
你希望中的设备工作原理大致明白。还需补充说明:
1、需检测的螺母直径是多少?
2、需检测的一批螺母,它们的厚度是同一的,还是螺母有厚有薄。换句话说,是检测一批螺母的螺纹是否达到了规定的深度,还是要对一批螺母根据它们的不同螺纹深度进行分拣。
3、检测仅需要得到合格信号,还是需要螺纹深度的数值信号?
4、检测精度要求,误差正负百分之多少?
5、实现检测需要附加的小零部件是否有能力制作加工?
6、仅仅为自用,还是要做出产品?
7、螺钉的制作材料?是铁,铜或不锈钢?
一般情况下,接触式检测实现简单易行,成本低,技术含量要求不高,便于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希望中的设备工作原理大致明白。还需补充说明:
1、需检测的螺母直径是多少?
2、需检测的一批螺母,它们 ...

1,检测用的螺杆是M3*1
2,是想检测一个金属件的内螺纹,看内螺纹是否良好(比如说用手将螺杆扭进内螺纹,假如内螺纹有发芽扭进去会有阻碍感,现就想用电机转动代替手来扭螺杆进螺纹,看螺纹是不是好的)
3,只要螺杆旋进螺纹孔底端就可以了(当然如果到达螺纹孔底端有一个输出信号更好了,这个是不是要测量距离呢)
4,没确定,只是作为一个测试小工装
5,附加的小零件不复杂的话应该可以加工
6,作为一个测试小工装自用(做产品的话是不是要求更高了)
请问接触式检测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E:
f:\电触点螺母夹具
做一螺母夹具考虑在螺母夹具中间做一根金属触针,与金属的螺母夹具兼外壳绝缘。针顶部与嵌在夹具中的螺母底平面平齐。螺杆一旦穿透螺母,即可与触针接触。可在金属触针和金属外壳各引一根导线,通过金属外壳,金属螺母,金属螺杆,金属触针可以形成电回路,可以去带蜂鸣器。触针可以退让,不会被过行程的螺杆顶坏。不会上图,如有邮箱我发按上述想法画的参考图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一螺母夹具考虑在螺母夹具中间做一根金属触针,与金属的螺母夹具兼外壳绝缘。针顶部与嵌在夹具中的螺母 ...

谢谢大侠帮忙
chest20090909@163.com

网友E:
已发参考图給你的邮箱,注意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发参考图給你的邮箱,注意查收。

谢谢,已收到

楼主:
如果是想设定螺杆前进距离是怎么实现呢

网友E:
对“想设定螺杆前进距离”的含义请详细说明:
1、螺杆前进距离是指螺杆顶端进入螺母前的行进距离,还是螺杆进入螺母再从螺母穿出这段时间行走的距离,还是螺杆从穿出螺母开始到停止前进这段时间行走的距离。
2、设定螺杆前进距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一般的理解,不管螺母厚还是薄,只要螺杆穿出螺母就认为螺母可用,至于穿过距离多少可人工根据穿透信号来控制。

楼主:
是想设定进入螺纹孔的距离H如图所示,内螺纹零件螺纹孔不是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想设定进入螺纹孔的距离H如图所示,内螺纹零件螺纹孔不是通的

看来老弟对机械行业所知实在不够。
你画的东西,叫盲孔,准确一点,叫盲螺孔。
而且,机械上,你画的图,是不可能加工出来的。另外,螺纹也不是这么个画法。

要限制螺杆旋入螺孔深度,螺杆上加两个螺母,让螺杆露出的长度等于你需要的长度,再将两个螺母并紧即可。
螺杆是否旋到底,检测电机的电流。

楼主:
没搞过机械,不知道应该怎么画内螺纹孔,所以只画了个简单示意图,零件的内螺纹孔不像螺母那样两边通的,只是有一定深度的螺纹孔

网友E:
又发参考图在邮箱,请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发参考图在邮箱,请查收。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F(2017-03-17):
请问你的螺纹检测装置设计出来了吗?

网友F:
对你的问题很感兴趣,也想设计一个这样的小工具。

网友G: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