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ANH 和 CANL短接

楼主(2014-09-02):
CANH 和 CANL短接会无法再发送接收数据,是出于保护关闭总线了,还是单片机自动保护的?补充一下,我使用的是stm32072芯片

网友A:
没加限流电阻
重则 can芯片挂掉
轻则 通讯中断

网友B:
CANH 和 CANL短接, 自然无法再发送接收数据了, 接收器没有问题, 发送器倒是有损坏的可能. 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加限流电阻
重则 can芯片挂掉
轻则 通讯中断

限流电阻怎么加的?是在单片机口串联电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H 和 CANL短接, 自然无法再发送接收数据了, 接收器没有问题, 发送器倒是有损坏的可能. 要注意 ...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怎么知道是短路了还是其他原因引起无法发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限流电阻怎么加的?是在单片机口串联电阻么?

你的图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怎么知道是短路了还是其他原因引起无法发送的?

测试模式  可以还回 可以静默
还可以换回静默  测试自发自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呢?

在这里,串流电阻在哪里接

网友D:
CAN一般都加了120欧电阻的

网友A:
R136 R137 不要用0R

网友A:
否则 短路SJA容易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36 R137 不要用0R

r136不是匹配电阻120欧,短路的话不是有120欧的在么?

网友A:
120 是终端电阻 你忘了 芯片H L 之间的等效电阻了 尤其是芯片通电后的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 是终端电阻 你忘了 芯片H L 之间的等效电阻了 尤其是芯片通电后的等效

芯片H L 之间的等效电阻?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不懂这个啊

网友E(2014-10-21):
找busoff,手册找。电路不要紧。除非粑粑水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