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江湖救急,SH79F166A低频32.768KHz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4-09-02):
遇到有不起振,烙铁烫一下就起了,市场也有不少反馈。发原理图、PCB图、程序代码给中颖FAE看了,分析结果
是软件没有等待晶振稳定就开始运行了。以前用的内部RC、4MHz晶振陶振都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上电晶振起振
不是硬件延时的吗?32K作为第一时钟,不起振程序也能不运行吧,程序能跑了说明已经起振了呀。做了N多年第
一次才知道上电要等待。请问谁知道软件在芯片上电复位后怎么等待晶振震荡稳定?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版主在不?中颖设计32K晶振应该是让用的吧,怎么没个说法,没个措施啊。

楼主:
唉,竟然还是没有人说话:L

楼主:
现在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166A工作电压范围2-5.5V,使用4MHz晶振发现电压低于2.7V时就停振了。

楼主:
大家都没遇到过呢,还是没有人使用过166A+32768啊,还是不想说呢,就没有任何看法、想法?大家交流一下嘛

网友A:
没有人使用过。。。

网友B(2014-11-25):
你是一个芯片出现这个问题还是多个芯片出现同样问题?
可能是PCB设计有问题,能把PCB截图上来看看吗?

网友B:
我很少有时间上这论坛,你把资料用邮件发到我邮箱:2266321@qq.com

网友C(2015-04-25):
跟不同品牌的晶振有点关系。可尝试更换不同品牌的晶振试一下,可加我Q聊:792253905  卢工

网友D(2015-06-02):
烧录设置对不对?截图帮你看看。

网友E:
这论坛确实有点冷清
我写程序的时候,会习惯性在程序开头等待一会,相当于预热吧,嘿嘿
至于LZ所说的问题,得看看多个样机结果,看不良率才好说话

网友F:
我用了好多166A 没有你说的情况

网友G(2015-07-15):
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12M和32K切不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166A工作电压范围2-5.5V,使用4MHz晶振发现电压低于2.7V时就停振了。 ...

楼主开LVR了吧

网友I(2016-05-03):
hi,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怎么解决的?
我的状况:
      之前生产了两批1k左右,没有问题,现在什么都没有更改这一批就有4%的不良,可怕的是重检还有不良品

网友J:
奇怪了,我的跟帖,怎么找不到了。

网友J:
3.        焊锡耐热性
标准型的振动子使用178℃熔点的焊锡。振动子内部的温度超过150℃,会引起制品特性的恶化或不发振。
要在超过上面温度的条件进行组装时,是否改用耐热制品或SMD振动子。
使用流动焊锡焊接时,请贵公司充分确认或与我公司联络。
焊接条件,引线部,280℃以下5秒以内或260℃以下10秒以内。
且,请不要在引线根部直接焊接。是造成特性恶化的原因。

网友K:
166a的最低工作电压是3.4伏.

网友L(2025-11-03):
SH79F166A 的 32.768KHz 晶振不起振,可从三方面排查:1. 检查晶振及负载电容(通常 12-22pF)是否虚焊、损坏;2. 确认相关寄存器配置,如是否使能低频振荡器;3. 排查电源纹波或干扰,可尝试靠近芯片布线、增加滤波电容,或更换晶振测试

网友M:
SH79F166A 的 32.768KHz 晶振不起振,可能是晶振选型不当(如负载电容不匹配)、布线过长 / 干扰大,或振荡电路元件问题(电容值不对、虚焊)。也可能是寄存器配置错误,需检查相关控制位是否使能低频晶振,确保供电稳定,可换晶振或加滤波电容试排查。

网友N:
可按这几步快速排查 SH79F166A 该问题:1. 查 22 - 27pF 负载电容是否匹配,电容错配是常见诱因;2. 看晶振焊点是否虚焊、焊温是否超标,避免焊接损坏晶振;3. 检查 CKCON 等寄存器,确认晶振功能已启用且未误设引脚为普通 IO;4. 换优质晶振排除其内部破损、漏气问题,同时缩短 PCB 走线并做好接地屏蔽防干扰。

网友O:
SH79F166A 32.768KHz 晶振不起振,优先排查:1. 硬件:晶振选型匹配(负载电容 20-30pF)、焊接虚焊 / 短路,电源纹波是否过大;2. 配置:通过寄存器使能低频晶振、关闭内部 RC,核对晶振启动等待时间;3. 环境:远离强干扰源,优化 PCB 布线(缩短晶振引脚距离、接地良好),排除晶振本身损坏。按 “硬件→配置→环境” 顺序快速定位。

网友P(2025-12-16):
可以尝试在程序启动时加入一个延时循环,等待晶振稳定后再继续执行后续代码

网友Q:
在上电复位后,确实需要等待晶振稳定

网友R:
确实,硬件延时是必要的,因为晶振需要时间来达到稳定状态

网友S:
SH79F166A 32.768KHz 晶振不起振,先查硬件:晶振匹配电容是否为 12-22pF、引脚有无虚焊 / 短路,负载电容不对称会导致频率偏移。再看软件:是否正确配置时钟寄存器,选择低频晶振为时钟源,且需开启晶振稳定等待时间。另外,检查晶振供电电压是否稳定,避免 IO 口误配置为输出干扰晶振引脚。

网友T(2026-02-02):
SH79F166A 的 32.768KHz 晶振不起振,先查晶振匹配电容(推荐 12.5~22pF)是否适配、虚焊;再确认时钟寄存器配置,开启 LXT 振荡并等待就绪标志;排查晶振引脚是否被复用为 GPIO、有无外部干扰,最后换无源晶振测试,排除器件本身故障。

网友Q:
确实,硬件延时是必要的,因为晶振的启动时间可能受到温度、电压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U: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发现是晶振的供电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S:
SH79F166A 低频 32.768KHz 晶振不起振,优先排查:1. 负载电容匹配,常用 6–12pF,偏大偏小都难起振;2. 走线远离干扰、缩短回路,避免串扰;3. 确认寄存器开启低频振荡、时钟源配置正确;4. 替换晶振排除器件损坏;5. 检查电源纹波与地,不稳会直接抑制起振。

网友V(2026-03-06):
确实,有些晶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稳定,特别是低频晶振

网友W:
没遇到你说的问题,可能操作或环境不同,继续排查其他可能因素。

网友X:
硬件延时确保晶振稳定,防止系统因振荡不稳定而出错。

网友Y:
可能是程序或配置问题,检查一下设置或代码,看看是否有错误。

网友Z:
可能是跟帖被删除或者系统错误导致无法找到。检查浏览器缓存或联系管理员。

网友AA:
SH79F166A 32.768KHz 不起振,优先查:代码选项 OP_OSC 设为 1010、负载电容 12–15pF 匹配、晶振虚焊 / 短路 / ESR 过大、PCB 走线过长 / 干扰、电源纹波大、32k_SPDUP 未使能。测两脚电压约 VDD/2,示波器看 XOUT 正弦波。

网友AB:
晶振供电不稳定可能导致故障,检查电源和去耦电容是关键。

网友AC:
程序启动时加延时循环,确保晶振稳定,防止因晶振不稳定导致程序运行错误。

网友AD:
可能你未按正确步骤操作,或所处环境特殊。先检查步骤和环境因素。

网友AE:
上电复位后,晶振稳定是必须的,否则可能引起系统不稳定。

网友AF:
低频晶振启动慢,需耐心等待稳定。

网友AG:
SH79F166A 32.768KHz 晶振不起振核心排查:
硬件:匹配 12.5pF 左右负载电容,检查晶振引脚(XIN/XOUT)虚焊、短路,PCB 走线远离高频干扰;
寄存器:确认时钟控制寄存器开启低频晶振(LIRC 关闭、LXT 使能),等待晶振稳定位(XST)置位;
供电:保证晶振供电域电压稳定(2.8-5.5V),避免欠压。
总结
首要检查硬件(负载电容、引脚、干扰)和晶振使能寄存器配置;
验证供电稳定性,等待晶振稳定标志位确认起振状态。

网友AG:
SH79F166A 的 32.768KHz 晶振不起振,先查硬件:核对 12~22pF 负载电容是否匹配,检查 XIN/XOUT 引脚虚焊 / 短路,PCB 走线远离高频区;再查寄存器:开启 LXT 低频晶振、关闭 LIRC 内部时钟,等待 XST 稳定位置 1;最后确认晶振供电域电压稳定,排除欠压或晶振本身损坏。
总结
硬件核心是匹配负载电容、排查引脚 / 走线

网友AH:
你可以尝试在复位后加入一个检测晶振是否稳定的代码,如果检测到晶振未稳定,就继续等待,直到稳定后再继续执行程序。

网友AI:
硬件延时确保晶振在温度或电压变化下稳定启动。

网友AJ:
SH79F166A 的 32.768kHz 低频晶振不起振,核心是硬件匹配、软件配置、焊接 / 干扰三类问题:
硬件:负载电容错(应 12.5pF 左右,C1/C2 常用 18~22pF)、晶振损坏 / ESR 过大、虚焊 / 连锡、走线长 / 干扰强、缺反馈电阻。
软件:未使能低频 OSC、引脚误设为普通 IO、时钟切换未等稳定(需≥500ms 延时)、寄存器配置错误。
排查:换晶振 / 电容、查焊接、测波形、核对 OSCON/CKCON、加延时、优化布局。

网友AC:
用了不少166a单片机,但未遇到你说的问题。能详细描述一下具体问题吗?

网友AK(2026-04-05):
检查晶振是否损坏或接触不良,必要时更换晶振,同时确认电路板焊接无误。

网友AL:
启动程序先等一会儿,让晶振稳当再运行,避免跑错程序。

网友X:
硬件延时确保晶振稳定,避免系统不稳定。

网友AM:
晶振不稳定会导致系统复位后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AN:
抱歉,您提供的内容似乎与单片机、电机、传感器、电路等主题无关。如果您有关于这些主题的具体问题,请提供相关信息,我会尽力帮助解答。

网友AO:
SH79F166A 32.768KHz 不起振:软件:P1.0/P1.1 未设为 XTL32K、OSMCON 未使能 OSC32K、驱动强度不当。硬件:晶振损坏、负载电容(CL=12.5pF,C1/C2=22~27pF)不匹配、虚焊 / 连锡、走线过长干扰、电源纹波大。排查:换晶振、调电容、查引脚复用、测波形

网友AP:
检查操作步骤和环境条件是否恰当。

网友AQ:
SH79F166A 的 32.768KHz 不起振,优先查这 5 点(100 字速查):
负载电容错:必须配12.5pF 负载晶振,C1/C2 常用18–22pF(含寄生)。
引脚复用 / 软件没开:P1.0/P1.1 设为 XTL32K,OSMCON 使能外部 32K并等待稳定。
驱动太弱:OSC 寄存器调高驱动等级,低功耗档常不起振。
PCB / 焊接:晶振靠近 MCU、走线短、包地,查虚焊、短路。
晶振 / ESR 不良:换低 ESR(≤60Ω)32.768K晶振重试。

网友AO:
SH79F166A 的 32.768KHz 低频晶振不起振,优先检查:负载电容偏大 / 偏小(建议 6–12pF)、晶振质量差或寄生电容大;MCU 内部增益不足,需在代码开启 XTL 低频驱动增强;保证GND 干净、走线短、远离干扰;外部串 1MΩ 电阻辅助起振;先替换原装 32.768K晶振,排除器件问题。

网友AO:
SH79F166A 的 32.768KHz 不起振,优先:外接负载电容 9–12pF,过大难起振;XTAL 引脚走线短、远离干扰,单独接地;代码开启低频振荡器增益 / 驱动增强;并联10MΩ 反馈电阻助起振;更换原装低 ESR 晶振,禁用引脚其他功能;复位后延时等待稳定,再使能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