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求助,各位前辈,本人学生,刚接触msp430

楼主(2014-09-02):
现在手里有一块小的msp430F149的开发板,但没有资料。想问下用哪个烧录软件可以通过USB将程序烧进430中,?

网友A:
不是光用软件就可以的,得用下载器,网上搜MSP430仿真器,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光用软件就可以的,得用下载器,网上搜MSP430仿真器,一大堆

哦,谢谢啦。

网友B:
你可以找我,虽然我也是刚刚接触,我有资料和软件。QQ2457411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找我,虽然我也是刚刚接触,我有资料和软件。QQ245741116

谢谢

网友C:
应该可以查查资料

网友D:
下载程序需要仿真器,一般有USB型的仿真器,可能需要投资百元去买了,有了仿真器直接可以在编译器下载程序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程序需要仿真器,一般有USB型的仿真器,可能需要投资百元去买了,有了仿真器直接可以在编译器下载程序 ...

前辈,小的系统版不可以直接烧进去吗?小型的系统版价格只有四五十

网友E:
IAR就行。但是你得有仿真器。

网友F:
买个开发板,啥都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小的系统版不可以直接烧进去吗?小型的系统版价格只有四五十

你的系统板是说的单片机板吗?一般的单片机要通过仿真器或者编程器下载程序,也有单片机是通过串口下载的,所以你的430板是个单片机开发板,要下载程序还得买个仿真器~

网友G(2014-10-09):
的用仿真器(msp430 Flash Emulation Tool) MSP-FET430UIF

网友H:
西安那小伙那买了BSL下载线,买了个核心板,开启调试中.....
有疑问互相交流下

网友I(2015-03-28):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con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IPMR MSP430F5438AIPZR MSP430F5438IPZR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C8051F120 C8051F340 C8051F04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