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看来帮帮忙,阻容降压驱动继电器,动作时MCU会复位

楼主(2014-09-02):
如题示,电路设计当初没考虑用阻容降压来做电源,如今调了两天了,晕晕的,现在电路只要继电器动作,单片机就复位,请大侠们支招啊!

网友A:
这是一个不怕死的电路!
684的电容,能提供多大电流啊?继电器一动作,5v电压就被拉低了,不复位才怪。

网友B:
将继电器改为24V的,后面再加个78L05给cpu供电,684的电容换央105试试,应该可以
蜂鸣器上加个限流电阻,换成2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继电器改为24V的,后面再加个78L05给cpu供电,684的电容换央105试试,应该可以
蜂鸣器上加个限流电阻,换 ...

谢谢!是电流小了,将电容改大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不怕死的电路!
684的电容,能提供多大电流啊?继电器一动作,5v电压就被拉低了,不复位才怪。 ...

何谓不怕死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何谓不怕死的电路,

这个电路和市电没隔离,整个板子带电,下载程序时如果不把电源断开,电脑也堪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和市电没隔离,整个板子带电,下载程序时如果不把电源断开,电脑也堪忧啊。 ...

嗯,做生产测试治具用的,原本就没有考虑那么多,下载程序时是不用这个电源的!

网友C:
你这个电路,就算cbb电容换成比684大的电容,当继电器闭合时,VCC电压值不会变化吗?(你肯定不希望VCC变化)    继电器线圈应该需要串联限流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就算cbb电容换成比684大的电容,当继电器闭合时,VCC电压值不会变化吗?(你肯定不希望VCC变化 ...

有稳压管的啊

网友D: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单片机和脉冲加热电路共用一个电源,加热部分的电容放小了,上电后一开始加热单片机就复位。       换了大的电容就好了,因为加热部分脉冲那一下子抽的电流太大了,VCC不稳导致单片机复位。

网友E:
把单片机和继电器分开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就算cbb电容换成比684大的电容,当继电器闭合时,VCC电压值不会变化吗?(你肯定不希望VCC变化 ...

是啊,但这个限流电阻不知怎么加,加多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但这个限流电阻不知怎么加,加多大的?

看继电器手册,确保继电器线圈承受的电压和电流在合适范围

网友F: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G:
呵呵,看来阻容降压,电流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继电器手册,确保继电器线圈承受的电压和电流在合适范围

在这个电路中,继电器回路加限流电阻,我认为没什么意义,5v继电器阻抗是130欧,动作电流是38mA;因为有蜂鸣电路,但蜂鸣电路还须改进!

网友H:
电流不够?

网友C:
如果电流正好,那就不加电阻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