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信号接收电路HFBR2412模块设计问题 (如果有做过的或知道的大神,跪求解答)。。

楼主(2014-09-02):
小弟用HFBR-2412作了一个简单的接收电路,用光信号发送板发信号,发现接收到转换成的数字信号用dsp接收后都是“FFFFFFFFFFFF”,请问大神是光信号发送模块的问题还是我做的接收模块的问题。(接收电路就是用HFBR-2412手册里的电路)不胜感激。

网友A:
这种东西我们在用    全FF不一定是你DSP接收的问题
重点要看你的光信号接收到了没有  转换了没有
能不能自发自收测试一下

网友B:
光信号接收电路必须要含有校验数字成分,只有这样才能确的接受的信号是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我们在用    全FF不一定是你DSP接收的问题
重点要看你的光信号接收到了没有  转换了没有
能不能 ...

光信号发送版是用的老师给的一个板子,我设计的一个接收数据模块。我在接收模块的数字信号输出端确实用示波器观察到了类似方波的数据波形。(现在也不能确定老师的板子一定是好的),既然接收到了“FFF”是不是能说接收模块的电路没有问题呢。   谢谢斑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信号接收电路必须要含有校验数字成分,只有这样才能确的接受的信号是你要的 ...

可是先要确定数据可以正确传输吧,不然加了校验之后可能什么都接收不到了。我现在还不能保证数据的正常传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信号发送版是用的老师给的一个板子,我设计的一个接收数据模块。我在接收模块的数字信号输出端确实用示 ...

只要能用示波器看到  肯定是没问题的
只要看到了方波    接收到的是FF应该是有问题的
重点排查你的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用示波器看到  肯定是没问题的
只要看到了方波    接收到的是FF应该是有问题的
重点排查你的代 ...

请教斑竹 我的代码就是一位一位接收数据后送给串口在电脑串口软件显示,程序可能有什么问题会导致这样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斑竹 我的代码就是一位一位接收数据后送给串口在电脑串口软件显示,程序可能有什么问题会导致这样的 ...

你现在是不知道是接收的问题还是串口发送的问题是吧
建议你在线调试看看吧   在线仿真的时候可以通过watch的方式查看收到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不知道是接收的问题还是串口发送的问题是吧
建议你在线调试看看吧   在线仿真的时候可以通过wat ...

我按斑竹的试了 不是串口发送的问题,斑竹可不可以帮我看下这样设计的光信号接收电路没问题吧??我已经在输出端测到了数据方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斑竹的试了 不是串口发送的问题,斑竹可不可以帮我看下这样设计的光信号接收电路没问题吧??我已经 ...

看看你的简单电路  应该是没问题的   就是光敏接收   上拉就可以啦
只要用示波器测到了方波  那就没问题了
DSP端你是怎么接收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简单电路  应该是没问题的   就是光敏接收   上拉就可以啦
只要用示波器测到了方波  那就没问 ...

我是直接把转换后的方波接到DSP的SCI的接收引脚,也就是RXDA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简单电路  应该是没问题的   就是光敏接收   上拉就可以啦
只要用示波器测到了方波  那就没问 ...

和波特率有没有关系呢??光信号发送版的传输波特率是2M的,我的dsp程序设置的是19200,因为dsp设不成正好2M的,误差较大。请问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
为了专门测试接收模块,我又设计了基于1414的发送模块,发现不可以发送。我测试了一下发现75451的输出却不是我预想的方波,而是低电平,请问怎么回事,跪求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专门测试接收模块,我又设计了基于1414的发送模块,发现不可以发送。我测试了一下发现75451的输出却不 ...

你测测75451的另一端是不是高电平啊    看着电路图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把转换后的方波接到DSP的SCI的接收引脚,也就是RXDA端。

哥啊  你直接接到SCI肯定不行啊
这个是有相关的协议的啊    除非你的光模块发送的也是UART出来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啊  你直接接到SCI肯定不行啊
这个是有相关的协议的啊    除非你的光模块发送的也是UART出来的数据
...

斑竹,我看了通信协议,发送模块是遵循UART方式进行通信。这样的话这里是不是也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斑竹,我看了通信协议,发送模块是遵循UART方式进行通信。这样的话这里是不是也就没有问题了? ...

如果发射端是按照UART的协议发送的话   那就只需要搞清楚波特率就可以接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发射端是按照UART的协议发送的话   那就只需要搞清楚波特率就可以接收了
...

谢谢斑竹,光信号发送版的传输波特率是2M的,把SCILBAUD设为1(低速时钟为37.5M),可以得到2.3M的波特率,我感觉误差有点大,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光信号发送版的传输波特率是2M的,把SCILBAUD设为1(低速时钟为37.5M),可以得到2.3M的波特率 ...

差距太大了    你改改发送端  不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距太大了    你改改发送端  不方便吗

嗯,发送端完全动不了,是给定的一块板子。还有就是这样的数据接收后我要怎么看看接收的是什么呢?一直用的串口软件也不支持这么高的波特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发送端完全动不了,是给定的一块板子。还有就是这样的数据接收后我要怎么看看接收的是什么呢?一直用 ...

你用上位机接收的啊   不知道上位机最高能支持多少了
如果要看是什么数据  并且是UART协议
只能用UART收到后查看了
你看看DSP的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上位机接收的啊   不知道上位机最高能支持多少了
如果要看是什么数据  并且是UART协议
只能用UART ...

斑竹,我直接在ccs里看sci接收数组的值,发现当我把波特率设到2M左右时,只在第一次上电能接受到10几位的固定数据,其他根本接收不到数据,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75451和9013之间加102的电阻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斑竹,我直接在ccs里看sci接收数组的值,发现当我把波特率设到2M左右时,只在第一次上电能接受到10几位的 ...

你确定SCI是通的啊

网友C(2015-07-15):
引用 楼主:
我按斑竹的试了 不是串口发送的问题,斑竹可不可以帮我看下这样设计的光信号接收电路没问题吧??我已经 ...

问一下 那个RL阻值怎么计算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简单电路  应该是没问题的   就是光敏接收   上拉就可以啦
只要用示波器测到了方波  那就没问 ...

请问一下,那个RL的阻值怎么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那个RL的阻值怎么算??

限流电阻吧   知道发光管导通的压降
然后VCC减去压降   除以发光管的电流   比如10mA
就得出电阻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限流电阻吧   知道发光管导通的压降
然后VCC减去压降   除以发光管的电流   比如10mA
就得出电阻值了 ...

怎么知道发光管导通的压降和电流啊? HFBR的手册里有这个,file:///C:\Users\HQQ\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60205053\QQ\WinTemp\RichOle\PXN(TB6QR0WWXJZPW}_W`V7.png 能从这表格里的数据求出来吗?

网友D(2016-10-16):
我也收到错误的数,9013用加吗?不是75451就可以驱动吗?传输信号需要编码吗?我现在是115200直接串口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