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程序下载到芯片后输出电平除了GND全为高电平!!

楼主(2014-09-02):
在线等,我的板子把程序烧到FPGA去了,但是没有信号输出,也就是逻辑不工作,所有I/O输出全部是高电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管脚设置了的,不用的管脚设置为三态门,但是输出也是高电平。。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啊?

网友A:
你用的是ALTERA的IC?

网友A:
是设置下载过程中为三态,还是在下载完成后不用管脚为三态?

网友A:
检查管脚间有无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ALTERA的IC?

对,Cyclone3  EP3C162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设置下载过程中为三态,还是在下载完成后不用管脚为三态?

下载前设置为不用为三态,下载后不管用不用全为高电平

网友B:
这种问题分析过程一般如下:
(1) 检查硬件问题
看看电源是否正常. FPGA通常有多个供电电源, 能下载并不能确保所有电源供电正常.
看看是否有焊接问题. 检查引脚虚焊, 断路. 类似QFP封装的比较好差, BGA就比较麻烦.
(2) 使用测试程序验证IO功能
例如: data <= "01010101"
测量输出是否正常. 输入信号也做一下测试.
经过这两步, 就能确保基本功能无误。

楼主:
问题没解决,还是给你们分吧!
FPGA上电后所有I/O全部高电平,我测JTAG链路,有一个TDI,没有TDO
硬件JTAG电路没什么问题,以前做过很多了,FPGA更换过了,问题依旧,AS配置可以配置进EPCS芯片,但是FPGA不能读取EPCS的数据。。。能试的方法全部试了,还是解决不了,貌似要报废了啊

网友C:
可以换换芯片或者烧写器,如果加载正常,可以证明芯片没有问题,但是也保不准IO或者BANK会烧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换芯片或者烧写器,如果加载正常,可以证明芯片没有问题,但是也保不准IO或者BANK会烧的情况 ...

换过一块了,问题还是一样的,不过发现掉电测试时JTAG各个引脚无短路,上电后用万用表测,发现TCK、TMS、TDI、TDO相互间有单向短路,比如就是红表笔测TCK,黑表笔TDO发现短路,但是反过来不短路,内部二极管捣鬼?

网友D(2016-01-20):
楼主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不知您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