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39 SDRAM和NE2片选一起使用,就出错

楼主(2014-09-02):
    您好!
现在,我们使用的芯片是ST公司的STM32F439IG,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下面的问题,烦请各位工程师帮我分析,如何去解决。
        具体的图纸和源代码请见附件。
         程序使用到的硬件资源包括芯片内部的SRAM(起始地址:0x20000000)、外扩WINBOND公司的SDRAM(型号:W9825G6JH,容量:,4M words*4 banks*16bits,起始地址:0xc0000000)、NE2片选外部SRAM设备(起始地址:0x64000000)、芯片自带的液晶屏控制器(驱动3.5寸的320*24016位色的LCD)。
程序MAIN函数的执行过程是:先初始化SDRAM、FMC、内部LCD控制器的硬件管脚和时序,然后往SDRAM送固定的数据。存放到SDRAM的固定数据是图像的8位黑白亮度信号。接着,循环从SDRAM中取数据,每次读取一个字节,并把它转换为16位的LCD数据,并送LCD上去显示。在LCD上一直循环显示SDRAM中存放的固定数据。这样操作没有问题。如果把这16位的LCD数据,同时送到NE2片选,LCD上就会显示横道的干扰条纹。干扰条纹的位置在变化,SDRAM中的数据是固定的,是不应该出现一些随机的干扰条纹的。
为此,在程序中做了个测试,2次读取SDRAM中的数据,如果把这16位的LCD数据,送到LCD、NE2片选,就会发生2次读到的SDRAM同一地址的数据不相同。如果16位的LCD数据只送LCD,不送NE2片选,2次读到的SDRAM同一地址的数据相同。
部分程序的代码见下:
j=addro[i+320*m]; //第一次从SDRAM读数
k=addro[i+320*m]; //第二次从SDRAM读数
if (j!=k)
{
j=k; //如果没有LCD的话,可以在此设置断点,观察程序执行情况
}
上面就是我说的问题,麻烦各位工程师帮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非常感谢!

图纸

源代码

问题描述

楼主:
有工程师知道我的问题吗?帮我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A:
帮忙顶一个!!

楼主:
烦请各位高手看看我的问题,我已经折腾快一个月了!麻烦各位高手给我提点建议或测试的思路。谢谢了!

楼主:
谢谢帮顶起的各位高手!!!

楼主:
还得各位高手关注一下我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芯片的BUG,还是我的程序哪儿设置不对?另外我的编译器是KEIL5,和这个编译器有关吗?谢谢高手们!

网友B:
你的NE2和SDRAM是共用的脚???

网友B:
我看了一下你的原理图和程序,还有我由于只用FMC接一个SDRAM,就是说没有复用过,我看你有复用....所以我猜测了一下,FMC使用的时候,貌似脚只能工作在一个芯片上,直接用地址的话,他可以直接自动片选么???我看你的程序是将SDRAM地址和SRAM的地址赋值后,就直接开始写数据,读数据了,这个过程,FMC会自动实现片选么??不是应该人工使能一个,静止另一个,在开始的么???以上仅仅是猜想,因为我在使用FMC的时候,发现没有自动片选的这一个选择.....

网友B:
如果我猜测的没错的话,那肯定读取数据是随机的啊.........还有为啥LCD会有莫名的显示了,你的LCD肯定是用的RGB接口,使用了LTDC了....这个就很好解释了..仅仅是猜测,我也没有复用过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Rain_King,您对我问题给与了太多的关注和解答,多谢了!

楼主:
你的NE2和SDRAM是共用的脚???

NE2是外部类似SRAM设备地址的片选,是静态的,SDRAM是动态的。
NE2和SDRAM共用了数据线和部分地址线,但读、写等控制信号线是独立的。

楼主:
Rain_King的第二个答复。我看了一下你的原理图和程序,还有我由于只用FMC接一个SDRAM,就是说没有复用过,我看你有复用....所以我猜测了一下,FMC使用的时候,貌似脚只能工作在一个芯片上,直接用地址的话,他可以直接自动片选么???我看你的程序是将SDRAM地址和SRAM的地址赋值后,就直接开始写数据,读数据了,这个过程,FMC会自动实现片选么??不是应该人工使能一个,静止另一个,在开始的么???以上仅仅是猜想,因为我在使用FMC的时候,发现没有自动片选的这一个选择.....

对,是的,我的FMC了接一个动态的SDRAM设备和一个静态的NE2片选外部类似SRAM的设备。NE2和SDRAM虽然共用了数据线和部分地址线,但是它们的地址范围是不一样的。NE2地址:0x64000000,SDRAM地址:0xc0000000。这样,如果STM32F4输出不同的地址,应该会实现不同的片选,选择对应地址范围的设备去工作。我以前用过SAMSUNG公司的ARM9芯片S3C2440,就是这样使用的。您说的通过人工干预,使能一个,禁止一个,也是一个测试的办法和思路,我去试试,谢谢了。

楼主:
Rain_King的第三个答复。
如果我猜测的没错的话,那肯定读取数据是随机的啊.........还有为啥LCD会有莫名的显示了,你的LCD肯定是用的RGB接口,使用了LTDC了....这个就很好解释了..仅仅是猜测,我也没有复用过

数据不是随机的,程序执行过程中,先初始化SDRAM、FMC、内部LCD控制器的硬件管脚和时序,然后往SDRAM送固定的数组数据。 SDRAM内部是固定的数组数据。我的LCD用的是RGB接口,是的,使用了LTDC了。是我使用了LCD,容易观察到SDRAM中数据变化的情况。如果从SDRAM中读数据,不送NE2片选,送LCD,LCD显示的固定的图像,因为SDRAM内部是固定的数组数据。如果从SDRAM中读数据,送NE2片选,送LCD,LCD显示的是带干扰横条纹的图像,读SDRAM内部的数据有变动。测试发现同时读2次SDRAM同一地址的数据,有时还不相同。

网友B:
我找到资料, 我原先的猜测是对的....附上图片:
这里就说了:FMC 一次只能访问一个外部器件,这里的一次,应该是使能一个的意思,因为单片机本身就是一句话一句话执行,没有同时执行两句话,所以,应该是一次只能访问一个器件;最后,要是我理解错了这句话了,原谅一下.....

网友B:
对了,现在还有点问题就是,由于你的LCD用SDRAM,你很了解RGB接口的工作原理么;我不是很了解,貌似是映射关系;如果禁止掉SDRAM,显示屏会不会出问题....你应该明白我意思....

网友C:
439禁止掉了SDRAM,LCD没有现存,还能刷新吗?

楼主:
前2天出差了,也没回复大家。非常感谢Rain_King和honami520对我问题的关注。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2天出差了,也没回复大家。非常感谢Rain_King和honami520对我问题的关注。谢谢了! ...

你这个最后怎么解决了啊....使能一个的话,LCD工作还正常么....

楼主:
Rain_King,您好!我现在还没解决,正在试验如何关闭SDRAM后,SDRAM以前存储的数据还不能丢失。测试思路还是您说的,使能一个,关闭一个。

楼主:
另外,我的LCD的数据缓冲区是在F4的内部SRAM,假如关闭了SDRAM,不会影响LCD的显示的。送往LCD的数据是RGB数据,是映射关系,LCD和F4是通过类似DMA实现显示的。

楼主:
有没有好办法,用什么语句实现关闭SDRAM后,SDRAM以前存储的数据还不能丢失。谢谢!

楼主:
哎呀,咋试也不行啊!问题解决不了啊!快愁死我了!

楼主(2014-10-09):
希望高手们多看看我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D(2015-09-15):
现在在评估fmc总线同时挂载SDRAM和SRAM,看楼主这情况,貌似同时实现难度很大呀!坑!

网友E(2016-04-29):
引用 网友F:
我是在SDRAM里面运行程序 同时挂载了SRAM  会有干扰的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 有解决的吗? ...

目前我们公司准备这样使用呢,请问同时挂SDRAM和SRAM可以用吗?可靠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希望高手们多看看我的问题,谢谢了!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很期待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