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msp430的P5.4上测试不到MCLK时钟波形呢?

楼主(2014-09-02):
#include  <msp430x23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5DIR |= BIT4;   //设置P5.4为输出与第二功能
  P5SEL |= BIT4;    //1为复用功能
  for(;;);
}

程序如上
然后在P5.4上测试波形应该是MCLK=800KHZ的时钟波形啊,为什么测试不到呢。
芯片型号为:msp430f235

网友A:
好奇怪的问题啊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测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的问题啊

问题奇怪还是我没有说清楚?
我的目的就是想看MCLK,SMCLK,ACLK输出的情况
用示波器在P5.4,5.5,5.6上却看不到,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测量的吗

用示波器在P5.4上测量,没有800Khz的波形
60Mhz的示波器
应该有波形啊,却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