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flash失败问题!!!!

楼主(2014-09-03):
以前用F1从来没遇到过,现在换了f4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实在是头疼,无论用jlink、stlink、lsp都无法下载,isp出现Device will Reset 提示,官方手册就没这个说明?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帮顶! 真巧今天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我用的是stm32f407 + flash loader demo v2.6.0软件。板子上预留了uart1和uart3口做isp,波特率设成115200。连接之后就出现了图里面的现象。

目前已经排查过电源和reset信号,都没有问题。晶振此时还没有波形,应该也是正常的,因为现在还在用片内的振荡器吧。
芯片是刚到的全新的芯片,以前没有读写过,不明白为什么会已经保护起来了。

请大家帮帮看看是什么原因呢? 多谢啦!

网友B:
进来看看,不过没能帮助你啊,我还没用到F4。。

网友A:
楼主你搞定了吗? 我这里已经解决了。

主要是2招:
1. 用flymcu.exe(百度下)来下载,不使用flash loader demo软件。
2. boot0跳线在烧写期间一直接高,原来我是简单用导线搭了下,感觉不行。

网友C:
F1有时烧写不进去,只要芯片没坏,将BOOT0拉高,一般就可以烧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搞定了吗? 我这里已经解决了。

主要是2招:

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我的方法是把boot0,boot1全置高,再吧boot1置低,然后就用用Flash loader了,不过我主要是问为什么F4老出这个问题?,不过还要好好谢谢你的!!!!

楼主(2015-07-10):
搞定了就是这个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真巧今天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我用的是stm32f407 + flash loader demo v2.6.0 ...

谢谢!

网友D:
关于F4的下载,楼主能写个文档具体步骤或者出个小视频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