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8550关不掉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9-03):
我要做个PNP反相器,A 1输出时Q1截止,0时Q1导通,B同样

网友A:
你的图上 Q1与 A有个 P 的关系。

Q3的输入A如果是 0V~3V,的确是一直导通的。你的图上Q3 这粒 PNP 管基极需要4.7V输入以上才能关闭,3V是管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上 Q1与 A有个 P 的关系。

Q3的输入A如果是 0V~3V,的确是一直导通的。你的图上Q3 这粒 PNP 管基极 ...

我有两个IC输出控制,一个是3.3V ,一个是5V,用开关转换轮流控制,要求低电平时K3继电器通,也就是说3V这个IC没办法控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两个IC输出控制,一个是3.3V ,一个是5V,用开关转换轮流控制,要求低电平时K3继电器通,也就是说3V这 ...

如果是要低电平时K3通,可以加一级NPN,参考这张图的方式,1.8V改成3V,三极管出来串一个限流电阻,PMOS改成PNP就可以了。 当然阻值可能需要修改一下。另外注意,继电器线包需要并联吸收二极管1N4148之类。

楼主:
大师

我在做一个感应器遇到一个问题,这里的第一张图是未改前,比如说感应器设置为夜晚模式,LED灭灯是一个慢慢灭下来的过程不是单纯的一开一关,如果此时有人在感应器感应范围活动,感应器就不会工作要等到完全灭完才会允许下一次感应,这里的图二是我加上去的,在输出LED灯光未完全灭完之前一直有一个高电平,我就拿这个高电平来控制三极管断开PD光敏二极管的电压,搞了半天没搞明白,搞的3V那一组,5V那一组又不行,5V那一组行,3V那一组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低电平时K3通,可以加一级NPN,参考这张图的方式,1.8V改成3V,三极管出来串一个限流电阻,PMOS改 ...

我在做一个感应器遇到一个问题,这里的第一张图是未改前,比如说感应器设置为夜晚模式,LED灭灯是一个慢慢灭下来的过程不是单纯的一开一关,如果此时有人在感应器感应范围活动,感应器就不会工作要等到完全灭完才会允许下一次感应,这里的图二是我加上去的,在输出LED灯光未完全灭完之前一直有一个高电平,我就拿这个高电平来控制三极管断开PD光敏二极管的电压,搞了半天没搞明白,搞的3V那一组,5V那一组又不行,5V那一组行,3V那一组又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做一个感应器遇到一个问题,这里的第一张图是未改前,比如说感应器设置为夜晚模式,LED灭灯是一个慢 ...

按5L的电路和说明修改后,可以接受3V、5V输入。电路可以做到在0~2V输入时动作,大约2.7V以上关断。

网友B:
左边的图,2个三极管都会导通,关不断;
右边的图,上面那个三极管,输入3V也是关不断的,必须大于5V-VBE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