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推荐一款W5500模块

楼主(2014-09-03):
最近朋友研发了一款W5500模块,比较好用,推荐一下:
接线简单,例程实用,可通过网口连接至路由器或电脑主机
337952[/attach
]
详情请点击:shop70226598.taobao.com

网友A:
这个程序你们测试过?有无问题?

楼主:
已测试,没问题

网友A:
if(S0_State == (S_INIT|S_CONN))这个有无问题?

网友B:
W5500,韩国WIZnet生产的全硬件TCP/IP协议芯片,在你的MCU内不无需跑软件TCP/IP协议,只需做简单的寄存器初始化SPI即可,然后从SPI接收或再发送数据即可把你的设备连接到以太网。
今年开始代理的,有问题可以咨询我。

网友A:
网上一大把,而且有错,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