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高低电频检测

楼主(2014-09-03):
这里4.7K上拉电阻不是可以不要呢?因为单片机I/O本身就是高电频!

网友A:
你说的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清晰

温控器只起到断开跟吸合作用,就是拉地跟不的地!

网友B:
这个要看你选的单片机IO内是否是OC门了,如果不是可以去掉,如果是则
不能去掉,去掉时,你无法检测高电平,而且当你的温控器吸合时,5V对地不就短路了。

网友C:
发现自己连中文都无法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选的单片机IO内是否是OC门了,如果不是可以去掉,如果是则
不能去掉,去掉时,你无法检测高电平 ...

但是他是检测低电平啊?单片机I/O口跟温控器之间之间是不是串一个电阻会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选的单片机IO内是否是OC门了,如果不是可以去掉,如果是则
不能去掉,去掉时,你无法检测高电平 ...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C3那里不能用104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他是检测低电平啊?单片机I/O口跟温控器之间之间是不是串一个电阻会更好呢? ...

如果只是检测低电平的话,可以去掉4.7K的上拉,I/0跟温控器之间可以串个电阻。

网友D:
你还要考虑下温控器的灌电流是多大,这两天刚看到讲拉电流和灌电流的东西,电子产品世界论坛有个基础知识每日一题,里面有个题就是讲灌电流拉电流的,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网友E:
输出能力强的io可以不用
得考虑io电流

网友F:
楼主需要先把问题描述清楚,否则大家没办法帮你解答。

网友G:
有经验的都会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经验的都会要

为什么呢?因为我没经验啊

网友H: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内部io口是什么样子的?开漏?高阻态?弱上拉?。。。。。检测高低电平的话,外面最好加个上拉电阻,然后io口和温控器之间最好串联个限流电阻。(防止io口在温控器闭合时,io口损坏)。。。最主要你要搞清楚这个单片机内部io结构结构

网友H:
还要搞清楚低电平上限是多少,高电平下限是多少。。。。datasheet有说明

网友I:
楼主你的问题,14楼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内部io口是什么样子的?开漏?高阻态?弱上拉?。。。。。检测高低电平的话,外面最好加 ...

好的谢谢,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内部io口是什么样子的?开漏?高阻态?弱上拉?。。。。。检测高低电平的话,外面最好加 ...

外接个上接电阻是保证高电平的稳定性?

楼主:
有个地方还是不明白为什么C3用104会有机会有死机现像!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外接个上接电阻是保证高电平的稳定性?

我不知道你把单片机内部io口配置成什么结构的,防止内部等效上拉电阻太大,导致上拉能力不太够(在干扰强烈的场合下),上拉电阻变小时,缺点就是会导致功耗上升,但优点还是有的。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J:
咱不说错别字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不知道你把单片机内部io口配置成什么结构的,防止内部等效上拉电阻太大,导致上拉能力不太够(在干扰强 ...

好的谢谢

楼主:
我发现上了103也有死机现像,串了个电阻就没有!有点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