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滤波器怎么设计?

楼主(2014-09-03):
用滤波器设计软件电阻电容太难搞,自己做500K范围老是达不到。
-3dB 带宽的下截止频率fL=20MHz,上截止频率
fH=30MHz,误差不超过500kHz;-10dB带宽不大于15MHz。
在各个增益档位上,-3dB带宽变化小于500KHz。

楼主:
有源滤波的话,运放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A:
论坛上有简易的滤波电路设计软件可以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有简易的滤波电路设计软件可以帮你。

没搜到,而且设计的都好电阻电容不常见

网友B:
  楼主如果有兴趣,可以按照附件仿真。因为仿真,运放块参数可以按照需要设置。根据积分截止频率公式计算的RC电路,等同于对应GB参数运放块电路的积分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搜到,而且设计的都好电阻电容不常见

不一定非要100%参考软件或计算值,你可以取一些接近的值,然后再仿真一下。虽然电路特性可能有偏差,但应该能接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搜到,而且设计的都好电阻电容不常见

计算出来的电容肯定不是模态序列中的,不过你选择接近的值,然后重新计算不就OK了?

网友D:
你去用那个FilterPro软件把,他给出的电容电阻都是E24系列中的

网友E:
楼住这个如果是有源滤波器的话,对运放的要求就比较高了

网友F:
filter solution这个软件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