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4-09-03):
100KHz的开关电源的原边的电流取样电阻能否选用绕线电阻(0.1ohm/3W),看网上说频率太高时绕线电阻就不仅仅是阻性了,会影响采样性能吗。一般大功率的采样电阻使用什么类型的电阻呢?

网友A:
0.1ohm的电阻,往往不是“绕”出来的,只是一根线,或直或曲。
既然没有“绕”,其电感通常可以忽略,即使是100kHz的频率下也不必考虑其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