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4-09-03):
今天打开PCB文件出了问题,结果所有的焊盘上的NET全掉了,所有的封装都被分解了,里面的每个焊盘都能被拖动,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网友A:
shift+f进入界面如下
点确定跳出第2张图
把lock primitive钩打上,在按回车
关闭图二
锁定元器件,焊盘不会单个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ft+f进入界面如下
点确定跳出第2张图
把lock primitive钩打上,在按回车

shift+f找不到Componet,全被分解成焊盘和丝印了,整体不奏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shift+f找不到Componet,全被分解成焊盘和丝印了,整体不奏效

在元器件中间空白处右击选中,然后再左键选择查看相似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元器件中间空白处右击选中,然后再左键选择查看相似对象

器件整体已经不能作为对象来操作,只能对每个焊盘来操作,我只能把每个封装包含的丝印和焊盘做一个union来整体移动,重新给焊盘手动加NET,很蛋疼

网友A:
你说的拆开是指图中这样吗。焊盘线都可以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拆开是指图中这样吗。焊盘线都可以移动

焊盘,导线,过孔所有带NET的都成了FREE状态,都是独立的,已经不存在封装的状态,我从原理图导的话,又能生成一批带NET的新分装,这个是正常的,我怀疑是系统文件的缺失,不是设置问题,我只能把新生成的封装拖到对应的位置,然后把所有FREE状态的全删了,不然又得重来一遍。。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盘,导线,过孔所有带NET的都成了FREE状态,都是独立的,已经不存在封装的状态,我从原理图导的话,又 ...

那你就重新导入一次,在画一次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盘,导线,过孔所有带NET的都成了FREE状态,都是独立的,已经不存在封装的状态,我从原理图导的话,又 ...

怎么搞成这种状态的?

网友B:
你操作了什么?搞成了这种状态?

网友C:
是你没有锁定。

网友D:
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