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什么方法让手机开机键长按6~8S

楼主(2014-09-03):
各位大神:
   俺遇到个难题了,怎么样的方法  可以让手机PCBA上的 开机键长按6秒~8秒呢????
                            俺只想到一个方法:   用气缸带弹销“按"; 用继电器和电磁阀定时; ------这个成本太高了。

      各位大神有其他想法吗?:'(:hug::hug::hug:

网友A:
楼主能把问题描述详细些吗,看不太懂。

楼主:
就是有什麽簡單的方式方法 讓手機的開機鍵  長按6~8秒

网友B:
PCB上做测试点,用顶针顶上,引出线继电器控制短路你需要的时间,

网友B:
如果没有测试点,只能用气缸了,

网友C:
拆开手机引出信号不就得了?
干吗想很复杂的方法?
博士开发一套自动化设备,挑出没有装产品的空包装盒子。
工人用电风扇,流水线上的空盒子直接吹走了。

网友D:
简单的很,步进电机带凸轮,凸轮顶弹性销,销下装个橡胶垫。

楼主:
春陽大俠和 5L  大哥 的想法我之前想過了,成本還是有點點高,我想把費用 控制在100塊RMB左右。
還是感謝各位。我用筆形小氣缸和電磁閥好了,成本還是有點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