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中断过于频繁

楼主(2014-09-03):
香主,我正在做一个项目,该项目中有用到2个外部中断,每个中断的产生频率最高可达1.1KHz(约900us产生一次中断),这样是否会对程序产生影响呢?例如导致程序跑飞之类的。

网友A:
首先看中断里面程序处理时间,举个例子,你中断里面程序如果处理时间是500us,那就是说1s的时间,有50%左右在这个外部中断里面...如果是中断里面只有100us,那就是10%左右....换一句话说,就是如果你能把CPU处理能够合理分配,中断再频繁,对于程序都木有影响。。。。最后,中断频繁和程序跑飞之间貌似联系不大把。

网友A:
我项目里面就两个外部中断,都是将近40Khz,经过16倍计数,大概是2-3Khz的中断...但是我中断里面估计执行大概100us以下,一般是10us左右,我程序现在一点问题都么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项目里面就两个外部中断,都是将近40Khz,经过16倍计数,大概是2-3Khz的中断...但是我中断里面估计执行大 ...

受教了,我这边测试下中断函数里代码的执行时间。谢谢。

网友B:
10K中断也经常用,因为每次里面都要重新运算,占用CPU将近50%。
如果是其它的信号类型,可以考虑用timer减少中断次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我这边测试下中断函数里代码的执行时间。谢谢。

不用测试,大概预估就可以了,还有尽量不要用乘法和除法在中断里面,这个非常耗时间......

网友A:
当然,如果支持硬件乘法的,当我啥都没有说......

网友C:
尽量不要在中断中处理复杂的计算之类。
中断处理,所用时间尽量少为宜。

网友D:
主要还是看你的单片机给力不,单片机不给力,速度不够,就一直在执行中断中的程序,大循环里的基本上顾不上!正如上面说的
如果必须很犀利的计算,那么也没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如果支持硬件乘法的,当我啥都没有说......

已经测试过了,执行时间为1-7us,看来是我想多了...因为我的程序老跑飞,没找到BUG,就怀疑到这个上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测试过了,执行时间为1-7us,看来是我想多了...因为我的程序老跑飞,没找到BUG,就怀疑到这个上面了 ...

程序老跑飞,是有规律的跑飞,还是随机,有规律的到好说,如果是随机的,那就坑爹了....还有你的涉及到OS么,如果涉及到,看是不是栈的问题,如果没有OS,那就用我这个思路测试一下,把自己认为容易跑飞的地方...用变量表示,并且存储起来,当然,下次开机的时候,要可以显示出来....

网友A:
我的这个思路也不表示可以完全测出来,大致的一个方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思路也不表示可以完全测出来,大致的一个方向而已............

就是随机的跑飞...所以不好查。
没有涉及到OS。
这个思路之前觉着太麻烦就没做,现在看来就这个方法了。

网友E:
1.1K根本不算高,中断服务尽快结束就好

网友F:
1.1K确实不高,计算尽量放在中断外边搞

网友G:
中断程序尽量精简,产生中断嵌套程序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断程序尽量精简,产生中断嵌套程序容易出错。

有没有理论的方法可以检查中断嵌套出错?

网友H:
中断程序还是尽量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