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功率放大器只能放大特定频率段的功率吗

楼主(2014-09-03):
比如说RD06HVF1放大器数据表中说它是175MHZ,它只能放大这一频率附近的功率,还是任何频率的功率?

网友A:
应该是这颗功放放大在这个频率下的信号,效果最佳。
其他频率的应该也能放大,但会失真。

PS:别叫我大神,受不起,我真的是菜鸟一只。还有我模电很差的

网友B:
175MHz是说在这个频率下其最大输出功率和增益是多少多少的意思,不是说只能放大175MHz左右的信号,楼主理解有误。

网友C:
RD6H不是功率放大器,仅仅是一支高频功率管。
构成放大器的元器件,当然要包括管子,但仅有管子是不够的,还需要其它元件。这些其它元件不同,放大器可以工作的频率范围也不同。datasheet中所说175MHz,是该管在特定条件下(Pout=6W,Gp=13db)最高的工作频率。
该管当然可以放大其它频率的信号(但不是“任何频率”),即使是音频(20Hz~20kHz)也可以工作,甚至0.1Hz也可以放大。当然,音频放大的电路与datasheet中的电路肯定不同,而且在音频放大中使用这么好的管子实在是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RD6H不是功率放大器,仅仅是一支高频功率管。
构成放大器的元器件,当然要包括管子,但仅有管子是不够的, ...

受益匪浅: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颗功放放大在这个频率下的信号,效果最佳。
其他频率的应该也能放大,但会失真。

简单明了,好的,大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5MHz是说在这个频率下其最大输出功率和增益是多少多少的意思,不是说只能放大175MHz左右的信号,楼主理解 ...

我才知道datasheet只是一种情况

网友D:
那种频带1G多的放大器也有的,不过单片集成的我还没有见过,这不就是示波器前端么。对于你这种芯片,我估计他附近的几十M可能能满足要求,超过的话,那就衰减呗

网友E:
那个是最佳工作频率,这个管子一般收音机上会使用,呵呵

网友F:
这个跟放大器的类型有关,有窄带、宽带甚至超宽带之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个是最佳工作频率,这个管子一般收音机上会使用,呵呵

理解错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颗功放放大在这个频率下的信号,效果最佳。
其他频率的应该也能放大,但会失真。

同样理解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同样理解错误。

惭愧,当初大学模电就没好好学,出来丢人了。
回去要好好补补书。

这是个知识问题,这个175M应该叫做“典型频率”较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样理解错误。

5楼和4楼说的正好相反,老师,哪个准确?

网友G:
一般楼主说的那个型号管子是VHF 136~174MHZ VHF附近移动无线电设备做末级功放用的,输出最大7W,手册给的参数是该管子在175MHZ下使用时的特性,其他频率特性会变化(输出最大功率,增益等),你可以看下PDF后面的S参数表能得到更加详细信息。但实际上用在400~470MHZ UHF波段也没有问题,增益会下降一些。另外这个管子做频率低些的放大也没问题,我用的短波电台(1~30MHZ)中间功率放大级就用了类似这种VHF管子。但VHF管子在低频使用增益会比较大,要做适当负反馈防止自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5楼和4楼说的正好相反,老师,哪个准确?

5楼和4楼说的是一回事。

网友F:
引用 楼主:
5楼和4楼说的正好相反,老师,哪个准确?

maychang说的正确,4楼说的也对,二者的说法并没有相反的意思。

网友H:
一般楼主说的那个型号管子是VHF 136~174MHZ VHF附近移动无线电设备做末级功放用的,输出最大7W,手册给的参数是该管子在175MHZ下使用时的特性,其他频率特性会变化(输出最大功率,增益等),你可以看下PDF后面的S参数表能得到更加详细信息。

看特性应该是用在普通电网电气下的产品,管子是VHF 136~174MHZ VHF附近的话对失真的补偿就足够了,RD06HVF1應属于普及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maychang说的正确,4楼说的也对,二者的说法并没有相反的意思。

就是说在不同的特定功率和增益的情况下,各自有各自的最高工作频率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在不同的特定功率和增益的情况下,各自有各自的最高工作频率

你这个表述是不恰当的。

网友I:
因果关系要搞清楚,先确定频率,电压,才可能有功率和功率增益(负载一般是固定50R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