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教IAR中中断函数声明的格式

楼主(2014-09-03):
__irq __nested __arm  void Timer1Handler (void) 和 __irq __arm  void Timer1Handler (void) 两者的区别,使用过程中都可以进入中断,有些不理解,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看字面意思是

中断有是否嵌套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字面意思是

中断有是否嵌套区别

应该是这个意思,具体的用法上我不太明白,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意思,具体的用法上我不太明白,能给点建议吗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用法

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就可以了

如果不确定就加上嵌套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用法

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就可以了

谢谢您: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