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winter09

楼主(2014-09-03):
我已经画好原理图库与PCB封装,可是二者如何结合在一起

楼主:
各位大神快教教我,急用……

网友A:
建议先翻翻教程:
〓◆ Altium Designer 教程 6册 163M ◆〓
https://bbs.21ic.com/icview-618948-1-1.html

网友B:
建立一个集成库的工程 添加到工程 编译生成就可以了

楼主(2014-10-14):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翻翻教程:
〓◆ Altium Designer 教程 6册 163M ◆〓
https://bbs.21ic.com/icview-618948 ...

谢谢,正在学习中

网友A:
如果问题解决了,要及时结贴哦~~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网友C:
画好原理图,做好封装,然后在编译就可以加载在PCB界面了呀

网友C:
我也在学习中,可以加QQ:2786035923,一起学习,

网友D:
看看书,里边都有介绍,在你做器件原理图时在设置中将器件的PCB封装和你做的PCB库里的名称对应起来,在PCB文件中设置好库路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