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升水温控37度怎么做好?

楼主(2014-09-03):
我有一个水槽,里面有大约1升水,需要控制在37度+-2度。
鱼缸用恒温加热棒的温度上限太低,于是方案弄成温控器+加热管。
温控器目前准备选江苏精创的STC-200,加热管准备选潜水电热管。
目前纠结的是,STC-200给加热管的输出是7A/220VAC。功率算下来是1500W。而我需要的功率按每升水2瓦算,只需要2W即可。淘宝上的加热管,功率小的也有1kW。1kW用在STC-200上是可以的,只是这1kW对应500升水,太多了。
想给1kw加热管串并大功率电阻,可这些电阻靠空气散热,体积更大。
不知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或者我理解有误?或者多虑了?
谢谢!

注:水槽在室内。

网友A:
你在加热器前接一个变压器降压,或者串联一个比较大的电容,或者买合适的加热管,串联电阻不行的,电阻的耗电太大。

网友B:
用PTC发热管 相对好做点

网友C:
2W的加热管可能比较难找。动手能力强:拆个电热驱蚊香器的PTC陶瓷片,想办法做成防水密封的
                        动手能力渣:搞个2W的水下灯,把灯罩涂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加热器前接一个变压器降压,或者串联一个比较大的电容,或者买合适的加热管,串联电阻不行的,电阻的耗 ...

首先表示感谢!
不过温控器好像都要求是阻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TC发热管 相对好做点

首先表示感谢!
有的温控器要求是阻性负载,我电也很外行,因此还想在阻性加热方面鼓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表示感谢!
不过温控器好像都要求是阻性负载。

1、如果变压器降压,温控开关接在次级负载处,负载还是阻性的。
2、如果用大电容降压,虽然是容性,但是也有阻性,而且电流只会小不会大。
你真的太不专业了。
如果你的温控器内部的电源功率足够大,把12V驱动继电器拆掉,驱动三极管换一个功率大一些的,直接引出接你的几百瓦的加热器,也是可以的。220V 1000W的加热器,12V时就是3W左右了。

楼主:
220V1000瓦的加热管算下来是接近50欧。
7A/220VAC姑且看作电源。如果接的电阻大于220/7=32欧,我觉得温控器不会有问题。
若500欧电阻和加热管串联,接在温控器的7A/220VAC端,则电流等于220/550=0.4A。500欧电阻功率为80W,加热管功率为8W。水槽盛水4升,电阻功率大于80W即可。
不知这样行不?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变压器降压,温控开关接在次级负载处,负载还是阻性的。
2、如果用大电容降压,虽然是容性,但是 ...

这是说明书,第4页左上部有接线图。第1页左中部说的是“继电器接点容量7A/250VAC。
请指教!

网友D:
有专门的鱼缸加热棒,功率50W,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门的鱼缸加热棒,功率50W

温度不够。一般在32度以下。
要不,我就省事了。
学机械的,不敢过分造次。
好久没见了,呵呵。

网友D:
另外,室内的鱼缸类水槽,不建议使用220V电压的电源,弄不好会死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温度不够。一般在32度以下。
要不,我就省事了。
学机械的,不敢过分造次。

可以买来改造一下的,提高几度应该不难

网友C:
如果怕触电,反而好办,可以找个好点的12V直流电源,买个800W~1KW的电热管,它的电阻是48欧左右,在12V下恰好是2~3W !!就是尺寸太大了,你总共才一升,体积肯定受限

网友E:
7A/250VAC只是表示该触点的最大容量,超过这个容量触点会烧毁,实际输出功率要看你后面接的负载(加热器)。加热器你自己可选一个小功率的,也可以用12V的,就像楼上说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怕触电,反而好办,可以找个好点的12V直流电源,买个800W~1KW的电热管,它的电阻是48欧左右,在12V下恰 ...

你说的很对。厂家说,STC-200的输出就是一个开关。我自己买电源和加热管,然后把STC-200输出端串在我的加热回路中就可以了。
2~3W我可以接受,我可以加大水槽和水。
十分感谢!
同时谢谢各位!

网友A:
我专门设计温控器的,你可以买一个工业用的温控器(PID控制,温度更准确),也可以用你这个温控器。
如果只是几瓦的加热功率,建议买一个12V-24V左右的直流电源适配器,或者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之类的。
加热体可以买几个水泥电阻,串联起来,包扎绝缘一下,体积也不大,由于电压低,和市电隔离的,即使漏电也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专门设计温控器的,你可以买一个工业用的温控器(PID控制,温度更准确),也可以用你这个温控器。
如果只 ...

做事要考虑环境。你的实用主义是做事的真谛。感谢!

网友F:
用电热毯的加温线,用变压器降压,就行

网友G:
加个温度反馈就行了

网友H:
2w-3W那冬天的时候如果从10度加热到37度得好长时间啊。。。

网友I:
先弄清楚你买的温控器的输出类型,如果不是可控硅直接对220V调相而仅仅是“干接点”的话,那么加热器就可以另外用低压供电,这时用电热毯的那种合金线自己绕个加热器就可以了。如果是直接调相的,最好买成品防水加热管,功率大点也无所谓,安全问题才是关键。

网友J:
你有电烙铁吗?弄个30W的电烙铁,内热式的那种就行,烙铁头放到水里加热就可以了。你用温控器控制电烙铁加热,不需要你的功率配套,1升水加热,弄个1000W加热水温升到37度和10W加热到37度是加热时间不同而已。

网友K:
PTC恒温加热芯,最高表面温度50-300度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