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3730 + FPGA 高速数据传输谁做过啊

楼主(2014-09-03):
有谁做过DM3730 + FPGA 高速数据传输

网友A:
有接触过

网友B:
做过DSP+FPGA的人比较多吧

网友C:
想咨询哪方面的呢

楼主:
从FPGA读视频数据过来。是否就是GPMC总线传到DRAM里? ARM核是会不停的访问DRAM的。而DSP核本身缓存不够也会访问DRAM.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影响速度。能否在GPMC总线上再挂一个DRAM。当DSP读数据时(DMA) 不至于被ARM核所打断而影响效率。

楼主:
主要由三部分组成。FPGA和DM3730的DSP核以及DM3730的ARM核。由于对于视频数据传输量较大.所以怎么做才能做到三核之间效率最高。基本采用中断以及DMA完成数据传输。DMA本身基本不占用DSP或ARM资源。如果访问同一总线数据。肯定也是需要等待的。怎么设计让硬件尽量不要存在等待或者少等待。有清楚的兄弟可以加我QQ2970139446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