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新手,请教大家一个PCB丝印问题

楼主(2014-09-03):
我用protel画板子,元器件在顶层,怎样在底层相同位置也加上丝印,求教!!!

网友A:
“*”切换到底层,画线啊(bottom overlay)

网友B:
直接在低层相应位置加丝印不就好了

网友C:
把元件复制到自己做元件封装的LIB文件里,把元件的顶层选中,以焊盘为基点 复制,当前层选底层,特殊粘贴,粘贴住当前的层勾 上  点 粘贴 元件就有底层了 把元件放回PCB 把旧的删了 OK  (要注意元件的中心点)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底层丝印 要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