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uA的电流,用AA电池,为什么厂家标志为可用一年?

楼主(2014-09-03):
   大家好,小弟有一个问题,很多产品写的是可以使用一年,电流在25uA,工作在小于25MA,他是怎么算出来的 ,就是大概怎么计算的,请各位高手帮忙解释下,怎么算的?

网友A:
电池容量单位是mAh(毫安时),除以工作电流(工作电压与电池电压不同时,要换算为一致),不就是时间了么~~
结果只是理论值~~

网友B:
用电池容量计算。

网友C:
初始电压:南孚1.62v
               双鹿1.62v
               劲量1.60v
               金霸王1.60v

0.2A放电至1v再以0.1A放电的电池容量
金霸王:1980mAh
劲量:1796mAh
双鹿: 2422mAh
南孚:2275 mAh

0.2A电流下放电的电池容量:
金霸王:1575
劲量:    1092
双鹿:  1645
南孚:  1582

网友C:
你自己算 以2000maH  1mA 放电2000H 1UA放电 2000000H  除以25ua 算出时间 再减去 每天工作的25ma 工作多少时间 再打个8-9折  算出的时间 换算到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算 以2000maH  1mA 放电2000H 1UA放电 2000000H  除以25ua 算出时间 再减去 每天工作的25ma 工作多少 ...

是把2000000/25ua=80000, 再按MA算2000H/25MA=80,再80000-80=79920H,79920就是他的理论值对吧,1年365天,就是8760小时,79920H足够使用一年啦?

网友C:
还要减掉 工作25mA  工作时间多久

网友D:
用电池容量计算,算出的是理论值,实际值要打8折以下

网友E:
关键是他没有指定用户必须使用碱性电池,普通的AA电池容量低很多,而且自放电也会比较严重,估计这种电池的使用寿命也就1年上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