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驱动问题

楼主(2014-09-03):
大家好,现在做个pWM驱动,发现在mOSFET的G极,波形失真严重,三极管输入进来的是15K的方波,但是在MOSFET的G极,变成了尖尖的波形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不接MOSFET的栅极,看看是不是还是那样子。如果是,那就是说驱动级部分自身的电流上升速度太慢。。
那么多成熟的驱动电路,看看啊··

楼主:
把mOSFET拿掉就好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A:
15K的频率,按说不该那么严重啊···
把R26减小到10K看看。。

哦,迷糊了,你这个是驱动电流不够····
不过不对啊,那个MOSFET不至于啊,哪儿会需要这么大的电流??我看看DS先

最大3000pF的输入电容```

网友B:
驱动够复杂的。

楼主:
谢谢21楼上的帮忙,现在跑15k可以了,但是跑62K的时候,占空比为90%以上的时候,波形还是失真?是不是只能跑那么高的频率了?

网友C:
就一mos驱动,犯的着用那么多三极管去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