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

楼主(2014-09-03):
关于单片机选型应该注意什么?我现在需要一个低功耗的单片机

网友A:
就这一个要求吗?你可以考虑一下MSP430系列

网友B(2014-12-07):
就这么简单?你指的是低功耗只是是多低?建议可以看看ATMEL的产品。
可以电话电话联系18320882303

网友C:
好多人都在用ATMEL,但我觉得也就一般般吧!
为什么都不喜欢用STM8的呢?又方便,可靠性有高,我们车间好几套设备都是用的它,就算旁边有电焊都没出过错!
自带的看门狗都快成摆设了!
C8051FXXX的也不错啊!针对性强,对不同用途有不同芯片,可靠性也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