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中数字信号线穿越模拟区的问题

楼主(2014-09-03):
各位大侠,
  布一块线路有点复杂的板子--四层板。
  一些数字控制信号线穿越了模拟区域,这些数字控制信号线非高频线,电平变化不强烈,因此穿越模拟区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多谢!

网友A:
如果数字信号线频率不太高,幅度变化也不大,穿越模拟区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B:
有敏感的模拟电路,有不敏感的模拟电路。

网友C:
如果害怕,这些低速的数字信号线可以加适当的阻容,将边沿平缓下去,对模拟的干扰就会小些。到目的地后加一级带斯密特的双门逻辑芯片整下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