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安装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2014-09-03):
自从一次在Ubuntu强制关机,之后无论U盘安装还是硬盘引导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哪里被我写坏了,求解。

网友A:
这是一个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什么系统。。

Ubuntu,Linux的一个发行版。

网友B:
遇到这样的问题先不要问为什么,把能用的招数都用上。实在不行重装啊。

网友C:
好像硬盘分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