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关断电阻在1000M欧姆以上的电子开关

楼主(2014-09-03):
为了测多路的高阻抗材料使用。谢谢

楼主:
10000M以上的

网友A:
IGBT可以吗

网友A:
普通三极管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可以吗

IGBT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三极管也可以

真的么,能到多少?

网友B:
没有,如果有你算一下1mA漏电流得耐压多高,空气绝缘都要多大距离才会有1000M欧

网友C:
电压多少V?
电压低就选择低泄露电流的模拟开关,或用JFET;
还要注意PCB的绝缘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如果有你算一下1mA漏电流得耐压多高,空气绝缘都要多大距离才会有1000M欧 ...

不太会算,我想知道空气绝缘多大距离电阻大于1000m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多少V?
电压低就选择低泄露电流的模拟开关,或用JFET;
还要注意PCB的绝缘处理; ...

pcb绝缘怎么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pcb绝缘怎么处理?

屏蔽驱动;
选择高绝缘的PCB材料;
板子焊接完后,用好的洗板水清理线路板杂质;

网友D:
1000M,开什么玩笑,没有见过这种开关,同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驱动;
选择高绝缘的PCB材料;
板子焊接完后,用好的洗板水清理线路板杂质; ...

屏蔽驱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屏蔽驱动是什么意思?

:L
看下吉时利的低电平测量手册,我也发过很多次低电平测量手册资料,你可以查下;
上面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