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单片机外部复位不稳定

楼主(2014-09-03):
各位前辈,请教大家一下:
     我用的是中颖88F4051A,5V供电,采用外部复位电路和外部4M晶振(外部复位采用22K串1uF的电容,5V电源上还并了104p和220uF的滤波电容),在通电情况下,单片机正常,关电源再开电源,单片机死机,测外部振荡,不起振。最后把5V上的电容去掉,结果一样。
后改用内部振荡后,反复开关电源都正常,请问中颖单片机外部复位,为什么不稳定呀?

网友A:
你现在应该是掉电后单片机没有可靠复位,电源降低到单片机允许范围以下但复位脚电压还没达到复位电压,然后电源又恢复了,mcu死机。打开低电压复位功能,你看门狗也没有用吧?

楼主:
低电压复位打开,也没用。
看门狗打开,也没用,因为晶振没起振,程序没跑起来。

网友B:
这和复位没有关系吧,估计和振荡器的编程选项有关,也和晶振电路有关,是否晶体质量不好?

楼主:
要延长复位时间才能解决,改大上拉电阻或加大下拉电容。

楼主:
跟复位有关,复位脚短一下地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你的22K电阻小了     换大一点看看    或加大1UF电容

网友:
把220UF电容换小一点    换个47UF的    复位电路用22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