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一款功率稍高的升压ic,有样品最好。

楼主(2014-09-03):
具体要求:
由于是用PWM来调光驱动三只串联的LED。所以,输出电压要求是:
1.至少能达到9V。输出功率至少能达到4W。
2.sw开关电流限制应大于1A,
3.要求是SOT-23-6封装
引脚排列要求时:
1脚:SW
  2脚 :GND
3脚 :FB
4脚 :EN
5脚 :OV
6脚:IN

万分感激。要是供应商能看到,有样品最好。月使用量大概5000至10000

网友A:
你好,IC上面打什么字呢?
1.SW2.GND3.FB 4.SHDN5.VOUT6. VIN      脚位一样的
QQ:10946429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IC上面打什么字呢?
1.SW2.GND3.FB 4.SHDN5.VOUT6. VIN      脚位一样的
QQ:1094642907 ...

看到过一款 HY3KD  不知具体型号是什么,你那儿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过一款 HY3KD  不知具体型号是什么,你那儿有没有?

有的

加QQ:1094642907  郑生:18948314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