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时钟安全系统问题

楼主(2014-09-03):
我使用的是STM32F030R8-DESCO开发板;
系统使用的是外部8MHz的晶振(HSE使能),本想如果外部晶振失效后,启动时钟安全系统重新配置系统时钟。实验结果发现:当系统运行正常时(SYSCLK=16M),这是将外部时钟的OSC_IN和OSC_OUT的两个线切断,这时系统检测外部时钟是否稳定HSERDY时,发现没有外部时钟了HSERDY竟然还是置1,感觉特别奇怪是这时在OSC_IN引脚上竟然还可以测试8M的波形。这是什么情况?
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外部晶振的话,那么HSERDY应该检测到是0,而不是1。

网友A:
会不会是硬件问题呢?

网友B:
应该是OSC_OUT有输出波形吧,再仔细测测看;

网友C:
8M的波形???这个不应该啊!!

网友D:
我遇到的问题,使用f030-discovery,不管外接4M或12M的晶振,用示波器量测,显示都是8M,搞不懂为何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的问题,使用f030-discovery,不管外接4M或12M的晶振,用示波器量测,显示都是8M,搞不懂为何会这样 ...

是的 我测量的结果和你一致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
那是stlink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