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这个运放检测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4-09-03):
大家好,下图中是一个电压采样电路,采样的是从0到418V的直流电压VBUS,PGND_SEC是功率地,GND_SEC是模拟地,在电路图中的其他地方这两个地单点共地了。请问为什么运放的负输入端要经过这么多大电阻接功率地呢?难道是差分输入吗。这和负输入端不接地,直接采用电压跟随的方式相比有什么优点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因为你的输入电压太高,一般1/6瓦直插金属膜电阻耐压只有250V,贴片电阻更低,所以必须多个串联以防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输入电压太高,一般1/6瓦直插金属膜电阻耐压只有250V,贴片电阻更低,所以必须多个串联以防击穿。 ...

谢谢回复,请问这种检测方式和负输入端采用跟随的方式(如下图)相比,有什么优点呢?
PS:PGND_SEC和GND_SEC已经在电路的其他地方单点相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62.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我认为C62的作用与C65是一样的吧,都是组成低通滤波。其实这个电路应用挺普遍的,很多大功率的采样电路上都用。

网友C:
差分输入可以克服导线影响

网友D:
差分形式应经用很多了,可以抑制干扰,负端窜电阻是为了正负端的输入电阻匹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输入可以克服导线影响

明白了,是差分输入,是我想多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分形式应经用很多了,可以抑制干扰,负端窜电阻是为了正负端的输入电阻匹配问题!! ...

明白!感谢!

网友:
:loveliness:感觉发帖人好可爱,

网友E:
不懂,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