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4个USDHCx有啥区别?

楼主(2014-09-03):
我这边看的是IMX6SDLRM的文档,这4个USDHCx功能都是一模一样的么。除了对应引脚不同,我貌似没看出有啥区别。(可能是我没看仔细,初次学习IMX,这个模块还没细看)
在SPF-27516_C3.pdf,我发现eMMC 连接对应的是USDHC4。如果换到其他对应的引脚连接也是可以的么?

因为之前这边也了解过,IMX6其实是可以支持eMMC 5.0的。但是eMMC 5.0相比eMMC 4.4多了一个Data Strobe引脚,这边设计时是参照SPF-27516_C3,eMMC 数据引脚接的分别是SD3_DATA0~7,而非参考设计中的SD4_DATA0~7。但是多出一个Data Strobe引脚,不知该接在哪里,帮忙确认,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这4个USDHCx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A:
在SPF-27516_C3.pdf,我发现eMMC DS(Data Strobe)连接对应的是USDHC4。如果换到其他对应的引脚连接也是可以的。这个取决于你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PF-27516_C3.pdf,我发现eMMC DS(Data Strobe)连接对应的是USDHC4。如果换到其他对应的引脚连接也是可以 ...

抱歉,我问题又增加了一个问题,还请帮忙确认:
因为之前这边也了解过,IMX6其实是可以支持eMMC 5.0的。但是eMMC 5.0相比eMMC 4.4多了一个Data Strobe引脚,这边设计时是参照SPF-27516_C3,但是多出一个Data Strobe引脚,不知该接在哪里,还请帮忙确认,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我问题又增加了一个问题,还请帮忙确认:
因为之前这边也了解过,IMX6其实是可以支持eMMC 5.0的。 ...

好的,我帮你确认一下哈~~

网友B(2015-11-18):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帮你确认一下哈~~

imx6不是只支持到eMMC4.4吗,能支持到5.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抱歉,我问题又增加了一个问题,还请帮忙确认:
因为之前这边也了解过,IMX6其实是可以支持eMMC 5.0的。 ...

我看kingstone的规格书中,没有看到一个DATA STROBE 的引脚啊,你这个是EMMC5.0规范中说到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看kingstone的规格书中,没有看到一个DATA STROBE 的引脚啊,你这个是EMMC5.0规范中说到的吗? ...

不好意思,我看的规格书是HS200, 规范定义是HS400中有这个定义

网友D:
我觉得是一样的啊

网友E:
4个USDHCx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F:
这4个USDHCx功能是一样的,楼主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