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d01峰值保不住

楼主(2014-09-03):
最近做峰值保持电电路,用了一个峰值保持芯片PKD01发现峰值保不住,输出到Vmax后会慢慢下降,我并没有发复位信号。

网友A:
C3多选用漏电小的聚乙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多选用漏电小的聚乙烯电容。

确实是C3漏电,换了电容就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