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拉普拉斯变换的疑问

楼主(2014-09-03):
一直在想 拉普拉斯变换的时候 乘以了一个衰减系数  这样运算出来的信号频谱还是原来信号的频谱吗

网友A:
au(t)->aS(w)

网友B:
变换一定要得到“频谱”吗???

网友C:
只是改变了幅度,频谱与衰减因子无关。

网友D:
我的理解,严格说,L变换的结果,不是原信号的频谱。

只有σ=0时,以jω代替s得到的结果,才是原信号的频谱。然而,此时的L变换已经是F变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改变了幅度,频谱与衰减因子无关。

不对  信号相乘 不就是 频率卷积吗

网友E:
  反变换的时候不是做了数学逻辑的上的等式了?一样的,映射到复数空间,反变换在映射回实数二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