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823电平变化中断唤醒问题

楼主(2014-09-03):
机械按键通过电平变化中断唤醒芯片,进入低功耗时电压80UA,正常工作电压9MA。按下按键一次正常工作,再按下进入低功耗,可是进入低功耗后,有时候电流是80UA,有时候确实800UA,这个是怎么回事?求救啊,想不通,是不是低功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网友A:
检查自己的代码是否有BUG啊。

电平变化中断在产生中断后,要先读取端口以匹配一下锁存器,防止中断始终在那循环响应。

网友B:
检查一下有没有在程序里面设置为输入的引脚被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自己的代码是否有BUG啊。

电平变化中断在产生中断后,要先读取端口以匹配一下锁存器,防止中断始终在 ...

这个问题找到了,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下你。
我用AD采样,使用内部基准电压,然后仿真发现程序采出来的电压跟用万用表测出来输入引脚的电压偏差30MV,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芯片规格书上说的AD是10位的,应该不会偏差这么多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找到了,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下你。
我用AD采样,使用内部基准电压,然后仿真发现程序 ...

采样电压偏差和很多因素都有关系,例如参考源、输入阻抗、采样时间的设置、信号的频率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压偏差和很多因素都有关系,例如参考源、输入阻抗、采样时间的设置、信号的频率等等。 ...

使用的是内部基准电压,环境就是常温常湿下工作,怎么会偏差这么多?我想问下,当VDD变化时,内部基准应该是稳定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内部基准电压,环境就是常温常湿下工作,怎么会偏差这么多?我想问下,当VDD变化时,内部基准应 ...

内部的基准电压精度不高。

我印象中最大偏差似乎可到5%了吧。

但内部基准电压的稳定性还是可以的,如果你在产品出厂前用精度比较高的电压基准校准一下它,那还是可以做到比较高测量精度的。

我以前使用的一种校准方法:
1、设置内部基准电压,例如设定为4.096VDC
2、向AD口输入一个高精度的固定信号电压,例如2.048VDC
3、按下某个按键告诉代码这是在执行基准电压校准。
4、执行64次AD转换,并将64次AD值求平均。
5、如果MCU是10位ADC,则第四步的AD值应当是512,如果不是,则按照一定的算法反推内部基准电压的偏差,并把这个偏差保存到内部EEPROM或者FLASH中。
6、退出校准,再次通电,执行正常工作代码。这样正常工作时根据以上6步得到的偏差值再去校正测量值。

注:每一台产品出厂前都必须执行这个校准步骤,当然,你也可以辅助一定的工装自动完成以上的自校准步骤,还是很快的,这样可以省掉一个外挂的电压基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的基准电压精度不高。

我印象中最大偏差似乎可到5%了吧。

哦,这样啊,偏差太大了,每个都校准也有难度,看来还是要用外部基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偏差太大了,每个都校准也有难度,看来还是要用外部基准

每个校准也很简单,批量生产的时候做个工装,把产品向上一卡,然后自动校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校准也很简单,批量生产的时候做个工装,把产品向上一卡,然后自动校准就可以了。 ...

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