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3)

楼主(2014-09-03):
1. 算法
测试算法是一种March算法称为”March LR”.这个算法能侦测一个宽的存贮瑕疵当保持一个线性运行时间时。这个算法是:
一、把整个存贮器写0,以任何顺序。
二、一个比特接着一个比特递减顺序读0写1。
三、比特接比特,以递减顺序读1写0,读0,写1。
四、比特接比特,以递减顺序读1写0。
五、比特接比特,以递减顺序读0写1读1写0。
六、从整个芯片读0,
所实现的特定执行的运行时O14n),nRAM的比特。所侦测的失败是:
地址记录失败
固定型故障
转换故障
偶合故障
链接偶合故障
Stuck-open故障
2.开始MBIST
测试一个存贮器,你需要写起始地址到ADDR.ADDR比特组,并且把存贮器的长度写入长度寄存器。
最佳测试覆盖率,整个物理内存块应该被测试。可以测试只有一个子集的内存,但测试覆盖率将略低。
激活测试是向CTRL.MBIST写1,一个正在运行MBIST操作能被通过在CTRL.SWRST里写1来停止。
3.解释结果
测试者需要监视STATUSA寄存器。当操作停止时,STATuSA.DONE被置位。
有二种不同的模式:
ADDR.AMOD=0: exit-on-error (default)
在这种模式下,算法终止在一个错误被测到或成功运行完。在两种原因下,STATUSA.DONE被置位。如果有错误被告测到,STATUSA.FAIL将被置位。用户可以读DATAADDR寄存器来定位错误。
ADDR.AMOD=1: pause-on-error
在这种模式下,MBIST算法被暂停当一个错误发生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STATUSA.FAIL是断言。
状态机等待用户清除STATUSA.FAIL通过写1STATUSA.FAIL重新恢复。恢复之前,用户能读取DATAADDR寄存器里的锁定的失败。
4.锁定错误
如果测试停止STATUSA.FAIL被设置,一个或者多个比特停止测试。测试停止在第一次侦测出错误时。错误比特的位置能被以下寄存器读出:
ADDR:错误比特的字地址
DATA:含有数据指示哪个比特错误,和哪个阶段出现在错误。DATA寄存器包含以下比特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