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53ES网络分析仪的校准时精度问题

楼主(2014-09-03):
使用网络分析仪测试一个标准915MHz螺杆外置天线和接收机阻抗,准备用Port1测试,使用流程如下:
1.将Port1连接一根700MM两端有SMA母头的同轴线,将同轴线用胶纸固定于工作台,(由于条件限制,工作台为非金属导电木制台)只留约30MM作为活动方便连接。
2.设置工作频繁率915MHz,SPAN=200MHz,选择S11参数,然后按MARKER 915MHz,进入FORMAT选择史密斯图,再按CAL校准,先选校准件为3.5MM的8033D校准件,再进入校准菜单分别校准OPEN,SHORT,LOAD三个状态,按DONE完成校准,存入后再调出刚才存入的参数。
3.再次接上OPEN,SHORT,LOAD二次测量,发现除去LOAD是50欧外,OPEN和SHORT并不是在无穷大和等于0(即应在史密斯图上的中间水平线的最右边和最左边)然后在校准CAL后进入EXTENSION端口PORT1修正,将其开路调至最右端,短路调至最左边。
4.再进行测试校准件三个状态OPEN,SHORT,LOAD在史密斯图上都很准确。
5.由于测试天线时不能用SMA的母头直接与母头连接,但天线也是SMA母头,故段要用一个两端为SMA公头的转接头,且校准件是 专用的SMA的母头。故此等于校准时并没有将转接头校准在内。
6.  使用了两种方式测试天线(天线接口为SMA的母头)加入一个两端SMA转接公头;一种用现有校准参数直接测试天线,发现915MHz在史密斯图上为一个大圆,915MHz的阻抗为45-j23。SWR为1.3:1另一种方式为加了两端SMA转接公头后用EXTENSION端口修正参数将开路调至中间水平线上无穷大,测试出来的阻抗为41+j18。SWR为1.6:1(测试天线为标准出厂天线,915MHz时应为50欧,SWR<1.2:1)
细分校准问题:1.使用校准件校准以后是否须要二次加OPEN,SHORT,LOAD进行测试并用EXTENSION修正到三种理想值?2.测试LNA时段须要用同轴线剖开焊线到PCB上,这一小段线是否要进行EXTENSION修正开路到无穷大值?3.如何校准能保证初始值是准确的,可以以此为准来焊接到PCB上调试电路的阻抗?PS:由于个人怀疑校准的初始值不准.故此希望哪些位大神能帮忙指点一下,感谢!

楼主:
自已顶一下,不能沉了

楼主:
希望有熟悉网分的大神出来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