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芯片,让一个管脚在不同的时候需要接到不同的地上

楼主(2014-09-03):
现在有一个功能要实现,一个管脚在不同的情况需要接到不同的地上,这个怎么实现呀。
如下图,就是要在不同情况把pin1和gnd1、gnd2、gnd3分别连接。考虑过模拟开关,光耦,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呀

网友A:
看你对地电平、电流的要求
要求不同方案不同

网友B:
继电器,NMOS管,看你的工作情况.

网友C:
干簧管继电器或者电子模拟开关等都可以,还是看你自己的要求。

网友C:
也有一些电磁线圈型的信号继电器也可以

网友D:
2个信号继电器最佳

网友E:
继电器阻抗多是mΩ级别,模拟开关多是欧姆级别,如果要过的电流大,首选继电器,模拟开关会引入不小的压差

网友F: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G:
看你要求的连接阻抗是多少。接受较大阻抗的话,显然模拟开关最方便。低阻抗的选择有低导通内阻的MOS管和继电器,根据你的要求选择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