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pwm设置问题

楼主(2014-09-03):
PWM, TI, ST, TE, ni
/* Channel 1, 2,3 and 4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hannel1Puls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PWM模式2是所谓的反极性模式么?即是原本输出有效电平的输出无效电平,占空比相反了么?TIM_OCIdleState_Set这个是在pwm空闲的时候输出有效电平么?TIM_OCIdleState_Reset是在空闲的时候输出无效电平么?

网友A:
PWM模式2不是所谓的反极性模式。。额 ,好像是的。。

网友B:
OCxM:
110:PWM 模式 1 - 在向上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 时通道 1 为有效电平,否则为无效电平;在向下计数时,一旦 TIMx_CNT>TIMx_CCR1 时通道 1 为无效电平 (OC1REF=0),否则为有效电平(OC1REF=1)。
111:PWM 模式 2 - 在向上计数时,一旦 TIMx_CNT<TIMx_CCR1 时通道 1 为无效电平,否则为有效电平;在向下计数时,一旦 TIMx_CNT>TIMx_CCR1 时通道 1 为有效电平,否则为无效电平。

从编程手册的这个说明看, 将输出完全相反的 波形.

网友C:
你有两个方法修改极性,一个是改比较一个是改电平.

网友D:
这个是在没有输出的时候,该引脚默认的电平状态,可以常为0,或者常为1